低速可以长期运行的电机

楼主(2003-10-24):
要求在3Hz/5.5kW可以额定电流长期运行, 怎样选择电机? 请给出既可靠有经济的方案.

网友A(2002-03-17):
为什么不能加大速比呢?对变频器来说,做到3hz没有问题的,但是电机如果要这样,代价会高一些哦.

网友B:
whjuli的问题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通常有两种方案,1)选变频电机,价格高一些。2)在电动机上外加一个冷却风扇强迫冷却,旁置即可,价廉一些。

楼主:
即使选变频电机,一是价格比较高,而且变频电机在3Hz时就可以长时间额定电流运行了吗? 我看到的有些变频电机铭牌上, 低速时额定电流要比50Hz时更小.(强冷) 工艺要求的速比是1:30, 我正在考虑3~100Hz运行还是1.5~50Hz运行.如果有1.5~50Hz的可行方案,则更好.

网友C:
可以选用永磁同步电动机。我做过实验,利用变频器运行在1.5HZ,运行24小时,无外加散热风扇的情况下,电机不发热。另这种电机的低速转矩比普通电机要大3倍。好象是山东青岛的产品。

网友A:
如果是3hz,特性要求严格,选用通常的变频电机也是不行的.大家可以看看著名的南洋电机厂或者嘉兴生产的变频电机,一般要求是5hz以上,以下仅仅是作为过渡过程.这里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散热这么简单.我询问我们公司原先在兰州电机厂搞siemens电机引进的工程师,他也觉得不好.这是因为,从散热来说,3hz也没有问题,但是此时,电机的特性达不到它所标称的指标.如果是加风扇的普通电机,此时的性能会更差. gzluo的想法,在国内浮法玻璃生产线,纺织机械中,大量使用永磁同步电机.但是依然存在发热的问题.我就遇到过拉边机冷却风机损坏引起电机发热损坏的实例.当然,同步电机的低速特性是很好的,但是她也不是什么场合都很合适.对于负载会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并不太合适.特别注意:相比异步电机,永磁电机的发热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whjuli:请注意:普通的变频电机一般是这样标称的:5~50hz,很转矩, 50~100hz,恒功率.如果您选择3~100hz,请务必计算一下负载转矩的需求是否可以满足. 我个人认为,如果3hz(或者1.5hz)是一个生产的过渡过程,不会长时间,那就没有问题,如果要长时间,你可能需要考虑把电机放大一点点.

楼主:
是焊接线应用. 5.5kW是按照50Hz时工况选择的. 50(100)Hz为不焊接时的运行,属于短时. 1.5(或3Hz)才是要求长时间工作的,负载比较稳定. 我正在考虑用"普通电机+强冷"增容到7.5kW, 矢量控制. 这样成本较便宜,但有点没把握. 是不是要用7.5k变频电机才可以呢?

网友A:
您的想法我想可行.如果要求更高,可以考虑增加编码器.

网友A:
另外必须使用矢量控制或者dtc变频器.

网友D:
我认为用DTC变频,零转速满转矩,可以解决普通变频低频特性不好的缺点。外加强制冷却,可以解决电机低频时过热的问题。 我想不必加大电机功率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要换大一档的电机,本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请谈谈!!!

网友E(2003-03-27):
妙啊,使用减速器是个好想法,还可以降低电机的瓦数,譬如使用0.75瓦的电机就够了。

网友F:
能不能把电机的极数增加使运行频率提高

网友G:
减速器加变频器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啦

网友H:
为什么不选用直流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I:
1马力的直流电动机+速度调速器约1000元左右就行;电话13049744559;E-mail:fxz1999@21cn.com

网友J:
选用低速电机,26RPM,外加变频器。

网友K: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l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l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l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l 德国SIEMENS SIMATIC S7系列PLC,人机界面系列,270、370系列面板,C7控制系统,SIEMENS Win AC 和IPC l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l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l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l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l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l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l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l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l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l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l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应用工程师: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

网友L:
元茂兴听说挺不错的,我朋友从他们那里买过不少产品,有个运动控制器非常不错,可以实现8轴联运,32轴同步,真想用用!

网友M(2003-10-24):
很多进口电机+减速机的价格要高过大点功率进口电机的价格

网友N:
采用直流啦

网友O(2005-11-22):
我向购买几台进口电机
给煤机清扫电机用RELIANCE的
还要Torspec 的 Hansen的,请问在哪能买的到

网友P:
我以前在机械行业干了些时间的维修工作,我知道变频器在大于100的调速比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麻烦的事情,这个在传动设计的时候就比如电机的低速特性,高速时的转矩等等事情,但我看了些铣床的主轴用变频器,很巧妙的安装了一对滑齿轮,减速比为:1:1和1:10,这样的时候可以在低速的时候和高速的时候都可以满足使用的要求.当然了,要是能有个什么自动换挡的东西就更好了!!!这些现在没摸了,就不知道了,有什么好办法,给大家说说.

网友P:
我以前在机械行业干了些时间的维修工作,我知道变频器在大于100的调速比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麻烦的事情,这个在传动设计的时候就比如电机的低速特性,高速时的转矩等等事情,但我看了些铣床的主轴用变频器,很巧妙的安装了一对滑齿轮,减速比为:1:1和1:10,这样的时候可以在低速的时候和高速的时候都可以满足使用的要求.当然了,要是能有个什么自动换挡的东西就更好了!!!这些现在没摸了,就不知道了,有什么好办法,给大家说说.上贴说的有误,在此更正.这个齿轮的传动比为4:1和1:4,工作频率为7到50HZ,可实现70到3000转的铣刀主轴转速.使用这个办法的有台湾新虎将,快捷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