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编码器与直流电机控制器如何匹配

楼主(2003-10-24):
对不起,我初吻此站,很想提出难点以请教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有关轴编码器与直流电机控制器如何匹配从而控制电机不同转速调节。ntlco@pub.jlonline.com

网友A(2001-07-21):
采用与编码器相适用的电压/频率变换器.

网友B(2003-10-24):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加速与停止

网友C:
形成速度环与电流环,采用斜坡给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