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控制伺服程序

楼主(2003-10-25):
那位仁兄可提供三菱PLC FX系列控制伺服的程序,用中断方式控制启停,因为系统要求伺服停止位置精度高,不能冲过头,请将梯形图发到以下邮箱,FXGP_WIN_G格式的,谢谢!mabo97123@163.com

楼主(2003-09-24):
没有兄弟用过三菱的中断吗?

网友A:
不必用中断,可在原点附近接一个原点接近开关,到此转为低速,时间就可保证。 0551-3607136

楼主:
qianbing兄,系统要求速度不能变的,只能用中断,并且用接近开关也不能保证停止及时阿 0755-83146133

楼主:
博文 伺服脉冲输出本来就是中继执行的.你只能用中继驱动M8145或M8146来完成急停.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是追踪定位吧?

楼主:
黑鹰兄 我这里是一个贴标签系统,要求必须在光电开关位置停下,不能冲过头了,精度要求很高,你说的用中间继电器也不可以,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只有中断方式才能不受扫描影响,才能保证足够的精度。只是我不知道三菱的中断程序怎么写,没用过

网友B(2003-10-25):
要对速度也进行控制,这个方便指令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