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密码问题

楼主(2003-10-25):
各位前辈: 大家好,小弟有一个问题。可以用手编程器给OMRON 加密吗保护吗 ?是怎样写的???????

网友A(2003-09-16):
行啊,你记一下,不过如果PLC的硬体不支持那就没招了: CLR-MONTER-CLR...直到屏幕出现0000,按LD-SHIFT-HR1001-FUN(49)-WRITE-#ABCD-WRITE 解密:CLR-MONTE-CLR-SHIFT-CLR-RESET出现????(提示键入密码),输入密码ABCD-WRITE 上面所写的ABCD即为密码,你可改成你所需的密码! 不过最好别设密码,要不哪天自己给忘了可就惨了!

网友B:
天啊,现在还用手持编程器!!! 免费软件包到处有!!!

网友C(2003-10-25):
如果你遇到密码忘记了,别忘记找我 plcke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