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5路AB相计数!

楼主(2003-10-25):
如何采用最廉价的方式实现15路AB相加减计数?采样速度不快,只有0.5K! 期盼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们不吝赐教!不胜感谢!或是采用那种PLC比较好,怎么配置! wtong1977@yahoo.com,wtong1231@hotmail.com

网友A:
不会搞错吧,0.5K的采样还叫不快?采样一般以秒为单位,难啊!

网友B:
此采样非彼采样。 PLC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建议采用数字模块,很普遍。然后输出模拟信号或通过通讯方式进入PLC。

网友C:
三菱PLC内部支持高速双向计数,0.5K的频率也可以达到,只能不行同时输入15路!

网友D(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