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3-10-25):
我的意思是: 在ifix里,其中画面1关闭同时,要实现画面2上的一个按纽的enable属性定为true 因为在每一个画面里都找不到另一画面的变量,和对象???

网友A:
在本画面中引用画面2即可

网友B:
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建议定义一个全局函数,画1关闭时调用,画2按钮也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