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

楼主(2003-10-25):
请问如何FX2N如何通过485接口去控制变频器?我以前都是用外继电器去控制的的没搞过请问如何去做?谢谢!

网友A:
三菱A500/F500/E500/S500-CHR的变频器都带有RS485接口,即把操作面板取下后接口就是! PLC控制变频器需先将变频器参数设置好,将PLC与变频器连接,对于频率、控制信号则通过发送数据至变频器控制!使用时请参考变频器使用手册及三菱PLC编程手册!

网友B:
华南理工大学工业培训中心位于华南理工大学内,设备齐全,技术先进,基础雄厚,为促进华南地区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本中心面向社会开放,为广大从事工业设备制造及工业控制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广泛的培训服务,培训项目设有:工业控制类:PLC、人机界面(触摸屏)、变频器、交流伺服系统;机械制造类:铸工、锻工、焊工、电工、车工、铣工、刨工、磨工、齿轮工、钳工、铆工、数控车床、数控铣床、数控线切割、电火花型腔机、数控雕刻中心机、塑料成形、汽车与发动机、化学腐蚀、空调制冷、加工中心机等。采用先进的CAI教学手段,提高培训质量。与省人事厅、市人事局进行合作,对在职人员进行考核定级;与省高教厅、省劳动厅合作,开展技师和高级技师培训和鉴定,积累了丰富的工业技术培训经验。为适应广大在职人员,本中心开设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全脱产班、业余班、周六日班、晚班。 ◆ 技术培训中心 TEL:88436668 由拥有多年丰富工程技术经验的教师授课,拥有先进的教学实验设备,国内专业的自动化技术培训中心,提供全方位的工控技术教育。内容包括:PLC编程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变频器控制技术、工业网络。有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等课程选择。灵活接受工厂、单位的专向技术培训。 ◆ 技术服务中心 TEL:84447951 •拥有资深的专业技术人才,丰富的行业技术经验。涉及工业制造、设备改良、楼宇自动化、船舶机电、集约中央空调、工业网络等众多领域合作。 •提供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紧贴周到的专业服务。 •传达最新的行业技术资信,共同深入工业自动化高深领域。 ◆ 技术资料部 TEL:84447952 •提供三菱、欧姆龙、西门子各种全套技术资料、工业编程软件。 网址:http://www.hnlgplc.com

网友C:
发邮件过来,我写一段让你参考。例如起动停止等,其它功能可对照程序自行修改。

网友D(2007-11-04):
我现在要做两轴定位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模块
那位高手指点阿
能不能给小弟一个程序看看

网友E:
2轴定位,需要插补吗?需要的话选FX2N-20GM,不需要的话用FX1N或FX1S本身的Y0,Y1口就可以了,还有一些FX2-10PG,FX2N-20PG都可以选用

网友F:
呵呵;
楼上的FX2N-20PG是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