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3-10-25):
我单位用一编码器,引用四根线,两根是24伏电源线,另外两根直接接在计数器上,用于计量长度所用。我现在就不明白了,四根线的编码器和电机反馈用的编码器有什么区别,谁能详细告诉我。

楼主:
人气太差,自己顶一下。

楼主:
电机反馈用的编码器输出有两个功能,1为反馈转速,2为方向。 而你所用的是计数功能,目前进口/国产变频器一般都有分频输出, 主要是计数(脉冲数)功能,而不需要另加了。

网友A:
四根儿,不能再少了,但也够了,两根用于馈送电源,另两根一定是A,B信号,转动时发出的是相同频率的方波,但相位差90度,用来鉴别方向,电机用的编码器另带一个Z信号,一周一个,如果采用线驱动输出,则线更多了.

网友B:
伺服电机反馈用的编码器除了电源和地信号之外,一般为A,*A,B,*B,C(或Z),*C(或*Z).

楼主:
是这么个情况,我所说的电机反馈用编码器用的是5V电源,而我想用它将计数器上所用的编码器进行替代,计数器上的编码器所用电源为24V。但现在替代不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C:
注意编码器的输出方式

网友B:
加光电隔离试一试

网友D:
光电隔离!我顶.如果确实要知道为什么不行,那只有说你的24V编码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而你的5V编码器输出用OTL输出

网友E:
用光耦应该能实现。

网友F:
24V电源的编码器输出信号的电平可能在10到30V之间。

网友F:
举例 供电电压24V时 U(H) 大于21V U(L) 小于2.8V 供电电压5V时 U(H) 大于2.5V U(L) 小于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