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DA疑问?

楼主(2003-10-25):
各位大侠前辈:哪里有三菱FX2N-4DA和4AD的使用说明。他们的用内部继电器M表示的状态点是固定的吗?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不是固定的,你可以随便用。只是在其它的地方就不能再用了。

网友B:
查询三菱FX系列PLC特殊模块用户手册(包括:2AD、4AD、2DA、4DA、10GM、20GM、1HC等模块) 内有详细使用说明!

网友C:
内部继电器M可以随便用,只要不双线圈就行。4DA里有很多 缓冲区BFM,哪些读的,哪些写的,搞搞清楚就行。

网友D:
当然可以随便用,只要不和别的冲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