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与远程PC通讯?

楼主(2003-10-25):
我现在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现在我想实现对远程plc的数据采集,plc是三菱的FX2N系列,它没有通讯模块,现要通过PC实现对plc的数据读取,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有通讯要求吗?

楼主:
就是实现数字量的采集, 通讯要求是通过modem实现,或者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B:
记得台湾有个品牌MODEM可直接读寄存器。

楼主:
我们试过用专线modem,可是pc-pc之间可以,但是plc-pc却连不通,您是否知道台湾的modem的品牌,还有你试过吗?我需要远程读数据

网友C:
PLC需通过SC-10电缆与MODEM相连! 另一端电脑直接与MODEM相连!

网友D:
可能利用vb,vc++等电脑语言写主程序。用rs232或458来通迅,用小猫来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