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问题

楼主(2003-10-25):
听说组态王在运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一个设备停止通讯他就会停止和所有设备的通讯来重新监测一下,这是不是真的。

网友A:
若有一个设备通讯停止不会影响与其他设备之间的通讯 其他的通讯按正常进行; 只是组态王会每隔一段时间尝试一遍与此设备的重新连接通讯 具体尝试恢复间隔时间可在组态王定义设备十设置

网友B:
to zhg: 当然不会影响其他设备通讯,你在哪儿听到的:-)

网友C:
肯定会影响,只不过很轻微罢了,各家软件都这样

网友D:
zutaiwang012: ->肯定会影响,只不过很轻微罢了,各家软件都这样 这句话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