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10-25):
有没有高手曾经用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的?由于经济有限,不得不用单片机控制,不过我控制的是一个小功率的伺服电机也应该够了(大概20w左右)。不过关键就是怎样定位?角度编码器和伺服电机怎样连接?这部分太头疼了,请高手请教!

网友A:
20w的伺服电机?我对松下的伺服还比较了解,你准备用伺服电机的那种控制方式?你所说的角度编码器是准备接在机械部分作全闭环反馈用的么?你可以email我 davidtigers@hotmail.com 010-8428069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