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MINAS的控制

楼主(2003-10-25):
松下伺服MINAS工作在位置控制方式下时,电机的速度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位置控制方式下,你改变脉冲输入的频率就可以改变速度呀!

网友B:
您说的是伺服内部的速度环控制还是电机的运行速度?若是后者,superanan已经告诉您了。

网友C:
通过修改变速齿轮改变电机速度,松下伺服MINAS A系列是修改4B号参数

网友D(2006-04-05):
4B是电子齿轮(A系列当46为10000。A4系列当48为10000),也就是设置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如果4B是500,就是500个脉冲走一圈。这是在上位机脉冲频率不变的情况下来调整电机的转速。改变上位机的脉冲频率当然也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只是一个是通过电机本身,而另一个是通过所给信号: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而已。

网友E(2006-09-25):
请问各位老兄:松下A系列伺服电机,通过丝杠怎样计算或者设置才能更精确定位(精确到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