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3-10-26):
因客户要求,急需进口角位移传感器,测量角15度,要求精度较高,如有知道相关消息 ,望指教,多谢大家

网友A(2003-08-27):
您好: 0750-6699842-818 www.chinakangyu.com

网友B:
可用德国海德汉绝对编码器ROC412(12位)、ROC413(13位),如精度要求再高可用ROC415(15位)或ROC417(17位)。 我公司电话012-32031167

网友C:
编码器,不可以的了,那个一般用力测量角速度还差不多,有没有那种由角度变化产生电压变化的传感器

网友B:
绝对单转编码器就是测角度的,海德汉最高有每圈29位的(分辨率2的29次方),目前中国市场可以供应的到17位,(大部分只用到13位),绝对编码器提供的角度信号是数字式的,你提到的那种传感器叫自整角电机传感器,是模拟式的,在绝对编码出现之前用的多,现在较少用,关键是要解决抗干扰问题。

网友D:
和我联系。 上海派恩科技有限公司 张华文 021-58871153-219

网友E:
可以考虑HENGSTLER公司的ANGLE SYSTEM,204800BIT,IP66,wang6@vip.sina.com

网友F(2003-10-10):
Honeywell的HMC/HMR系列磁阻传感器可满足你的要求。 深圳光之神公司:0755-83278860 网站:www.apollosz.com

网友G:
有比绝对式旋转编码器性能更好的测量方法 北京飞博尔电子有限公司 网址:www.fable.cn 电话:010-88423040 传真:010-8842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