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300中位存贮单元,比如M25.1不能同时出现在输入输出中呢?

楼主(2003-10-26):
(无正文)

网友A(2002-11-24):
它以不是Q和I,

网友B(2003-10-23):
是不可能的!!!!!!!!!!

网友C:
能不能说具体点!你说的用在输入输出是否指作为“=”的操作数?

网友B:
作为输出二进制位(M25.1)理论上只允许执行“=”(输出)一次,其它操作可以无数次,但高级编程的话,利用跳转或中断语句或中断循环程序在多个地方执行多次“=”(输出)。以最后一个为准。在一般的逻辑操作中 执行“=”(输出)一次既可。另外把你的问题说的清楚详尽一些,好判断故障。

网友D:
M只作为内部继电器或存储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