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码器通信

楼主(2003-10-26):
有请各位,请问我们公司现在要改进一台旧设备,家具厂的,由前面传输带一台,电动锯一台,材料在传输带上前进,此电机的速度在人机界面上可以设置,当材料到达电动锯时信号感应编码器开始计算,当长度达到用户设置的长度时电动锯切断材料,此长度在人机界面可以设置,请问各位编码器的信号怎么样在PLC内处理,变频器的速度通信用AD模块行吗?切断精度要在正负0。2MM以内,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考虑好怎么使电句如何同步

网友B:
编码器信号通过高速计数器输入PLC,只要确定编码器转一圈材料实际走多长后就可以根据工艺来计算了。但如果是飞锯的话则复杂得多了。

网友C:
何不搭配伺服作定長度送料呢?切断精度要在正负0。2MM以内喲. 專此商安 JUM

网友D:
编码器信号通过高速计数器输入PLC,关键的问题时要考虑与电锯的同步问题。

网友B:
利昌机电兄讲得对,我厂的平板机都是这样做的,精度绝对无问题。最好停材料才锯断,这样系统会简单好多。

网友E(2004-09-09):
请问JUN23: 你的项目最后是如何实现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E:
利昌机电: 能否给我发一份你们资料? imgg_iket@163.com

网友F:
1.编码器. AB相输出,不用单相的,避免由于震动带来的错误计数. 线数要适合,根据材料前进-编码器旋转所用的传动方式来计算.最终满足材料前进0.2MM时,编码器的输出小于等于1个脉冲,保证精度. 2.变频器. 功率. 选可用PWM控制转速的变频器.不用D/A模块,用PLC的PWM输出 3.PLC 1路可双相计数,又能同时输出1路PWM 在最高速度下切割时,PLC也能计到编码器脉冲数 一般PLC都能做到. 4.HMI 可不用触摸式的. 5.如万志伟所说,编码器的安装位置要适当,要让材料刚开始切割时编码器开始转动. 这样成本相对低一些.

网友G:
发现一新地儿!有工控产品、培训、论坛、下载等,更新速度很快!可以去看看。www.zzcontrol.com

网友H:
其实你这种情况通过编码器,位移变送器,就可以解决的,你进PLC 的是什么信号。如有需要可以详谈,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曾志强 021-32031167/Fax:021-52919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