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 PLC 中文指令集

楼主(2003-10-26):
不知那位大侠有 AB PLC 中文指令集 能否给小弟一份先谢谢了luckylei1975@yahoo.com.cn

网友A:
AB有很多PLC,你需要哪种PLC的指令集?

网友B:
你指的是SLC500 OR CONTROLLOGIC5000,网上非常容易下载。

网友C:
请问那里有,谢了

网友D:
求助AB高手 我单位使用的是AB公司的PLC-5/11可编程序控制器,处理器为1785-L11B/E,I/O框架为16槽框架。前几天PLC停电,将热电阻隔离器两线改三线,改完线后给PLC送电,结果PLC出现以下情况: PLC5/11处理器面板BATT、PROC、FORCE指示灯常亮,而下面通讯灯 A不亮,且14个输入模板绿灯闪动,两个输出模板指示正常。停电后再送仍出现上述症状。 恳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我的邮箱为: fwgxjw@tom.com

网友E:
中文请问在那里有,谢了

网友F:
重新到以下程序,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