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一端接地用在什么场合,两端接地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03-10-26):
屏蔽线:一端接地用在什么场合,两端接地用在什么场合? 哪位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所有的教材上都说为一端屏蔽,实际中也大多数都为一端屏蔽,笔者曾经在使用一端屏蔽无论如何都去除不掉干扰的情况下,无奈选择了双端屏蔽,竟然好用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哥的回复!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一些比较理论化的解释,就是如何用物理知识来解释两端接地和一端接地的作用。 谢谢!

网友B:
一般高频电路用多点接地

网友C:
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场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