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0N编程手册

楼主(2003-10-26):
中国工控网的资料下载里的只有FX1S、FX1N、FX2N、FX2NC的,请问那里可以找到FXON的呀

网友A:
FXON的很难找到了,可参考FX1N的指令!

网友A:
FXoN与FX1N相比,除运行速度慢些外(FXoN大约是FX1N的35%) 在内部资源上也有不同: FXoN存储器为2K,FX1N存储器为8K; FX1N辅助继电器M512~M1535(电容保持可用)FXoN没有! FX1N定时器数量比FXoN多! FX1N计数器数量比FXoN多! 此外FXoN与FX1N相比,体积要大一些,最重要的是指令FXoN与FX1N相比少了37条!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A:
还有一点,FX1N/FX1S内附实时时钟,FXoN/FXOS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