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求救

楼主(2003-10-26):
在FX1N上有这样一段程序,LD X1,SET M388,LD M388,AND M8011,OUT C16 k100,LD C16,OUT Y1.请问,当X1有信号,C16计数到位时,如果扫描周期未到,Y1在什么时候产输出?

网友A:
你何必去研究这种问题呢!PLC的一次扫描时间你不知道吗?

网友B:
如果扫描周期未到,Y1是不会输出的!

楼主:
我还真不知道PLC的扫描时间,有人说是200ms,又有人说要少一点,我只是一个热心的读者而已,没有实践的经验,见笑了,还请指教?

网友B:
扫描时间与你的程序步数成比例!所以编程时尽可能用简单的指令!同时与程度的跳转有关。随不同的状态扫描时间也不同! 三菱PLC可以设定为恒定扫描时间!这样扫描时间就与程序没有关系! 但这个时间需大于PLC程序的最大扫描时间,否则PLC将出错!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但我想知道有办法让y1立即产生输出吗?

网友B:
若要在程序扫描中就输出Y1,需将,设为输入刷新方式,这样只要输入条件满足就可马上输出,参照编程手册的指令FNR50 !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B:
若要在程序扫描中就输出Y1,需将PLC设为输入刷新方式,这样只要输入条件满足就可马上输出,参照编程手册的指令FNR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