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称重传感器的引线含义?

楼主(2003-10-26):
各位大侠:   这是德国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传感器的接头的定义,但是不大看得懂,不知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什么叫“激励”,什么叫“反馈”?      Green 激励+   Black 激励-   Yellow 反馈+   Blue 反馈-   White 信号+   Red 信号-   Yellow(长) 屏蔽线

网友A:
激励:是供给传感器的电源,一般为12V左右 反馈:应该和激励是并联的,用于对传感器和电源线的检测

网友B:
楼上那位朋友说的没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表量,一般输入电阻是400欧左右,输出电阻在350到38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