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为何时间继电器不能起作用

楼主(2003-10-26):
我在设计一个延时程序的时候,时间继电器没有起到延时的作用,后面的动作一下就出现了。我用的是S7-200,选择的是T101,PT=50。

网友A:
把时间设置大一些看看?要不看看你程序中有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过T101?

楼主:
时间设置大也没有用处的,其他地方没有用上的

网友:
从新检查程序吧

网友B:
你把你的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否则,只这么说,不会清楚哪儿出了问题的

网友C:
应该是其他地方用到了该控制点。

网友D:
应该是程序上出了问题

网友E:
程序的问题!

网友F:
你的定时器指令是用TON还是TOF,如果是TOF就会出现你的问题。 TOF--断电延时器:使能输入接通位马上输出 TON--通电延时器

网友G(2004-05-08):
同意楼上的意见。可能是你的选型有问题。

网友H(2005-07-09):
程序有误

网友I:
程序出错;再仔细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