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 C200HS通信问题

楼主(2003-10-26):
我现有一台C200HS CPU31程序已经丢失,但用自制的下载线用RS232C口通过CXP2.0怎么也连不上,请问各位高手我要怎样才能连上呢?Thank you!!!!!!!

网友A:
TO dv1980 兄: 請先前往http://www.omron.com.tw/faq01.htm 觀看omron系列plc連線圖,再查核您的接線方式是否正確. CXP2.0的軟體版本也實在太老了,您應與您的服務商聯繫將軟體版本更新至最少CXP-3.0,因為3.0已經將最為使用者詬病的自動連線功能加上去了. 耑此 商安 by jum

楼主:
利昌机电兄: 您好,先多谢您在白忙中抽时间回复我的问题。连线图我是从网上下的,又已经请教过别人,应该是正确的。机子是我用来做实验用的二手货,而软件也是从网上下的现在无法更新。昨晚我又试过一次,发现"error"灯一秒亮一秒熄的,其他一切正常。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连上呢?CXP3.0网上有得下吗?我愿用Protool v6.0sp2或s7v5.2交换.我的邮箱dv0429@tom.com

网友A:
TO dv1980 兄: 多謝關心!不需交換^^,小弟該有的都有了. 因為C-200系列的輸出或是輸入模組是嵌入式的.這個做法的方便性在於更換模組或是新增特殊模組(SIOU)時,可以快速的將IO TABLE(IO 表)架構起來,許多家的硬體規劃皆是如此. 因此;若是您在關閉電源然後拆除或是新增模組在底板上後,再次送電之後,PLC ERROR LED燈應該會閃爍不停,明顯提示系統硬體辨識發生錯誤. 原則上它並不是硬體產生重大錯誤;而是您嵌入或是拔除的輸入出模組,Cpu無法辨識,或是原本應該是放置輸入模組的插槽,現在不見了或是您將他換為輸出模組,或是SIOU(特殊IO模組). 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告訴PLC CPU 目前的IO TABLE 或是由軟體來偵測建立. 我估計dv1980 兄對CX-P應不熟悉,請看以下. 整個的 DEBUG 流程應如下試行操作: 1.必須先連線起來. 2.直接重新建立IO TABLE 區域設定. 3.將重新建立的IO TABLE 區域設定,傳給CPU. 4.關閉電源. 5.重新開啟電源. 此時 ERROR 應該熄滅. 所以;開啟一個新專案. . 再來選擇 Devic type,您選擇PLC的類型當然選擇C-200HS CPU 選擇 CPU 31.請按ok鍵完成. 下一步請選擇NETWORK TYPE的下拉選單,選取SYSMAC WAY 這個選項.(SYSMAC WAY 是為omron 的標準通訊格式,) 再來請點擊NETWORK TYPE的下拉選單旁邊的Setings...按鈕,進入後選擇DRIVER 選取COM?,鮑率9600或是19200或是,這2種(因2.0無自動連結,請試一下),data format請保持原樣不變即可. 點擊OK離開.再點擊OK離開.共兩次. 此時您已經成功建立一個新專案. 在程式主選單"PLC"下拉選單中選擇"WORK ONLINE",此時若是設定與PLC吻合將會連線成功.若是連線成功,主程式左下角將出現閃爍紅色錯誤訊息,我們將不予理會. 將程式切換到PROGARM MODE(或是CTRL+1) 點選視窗右方的工作區的IO TABLE圖標.選擇選項OPTIONS,再選CREATE(重建). 過程中的提示,一律按OK即可.此時 ERROR 應該熄滅. 此時,再選擇TRANSFER TO PLC 將建立訊息傳往PLC即可,此時大功告成,關閉PLC電源,再次開啟即可. 由於,CX-3.0程式數百MB,不知如何傳起?況且台灣本地的CX-P皆為英文版本,而內地卻有中文版本的CX-P3.0或是CX-P3.1或是CX-P3.2,在應用上對您或許比較合適.若您對於語言版本不介意,小弟倒是建議您使用 OMRON SYSWIN 3.2B(歐洲地區視窗版本),檔案約4MB上下,功能極強,專用以對付C-200以下版本Plc. 您可以安裝MSN,與e_plc@msn.com掛勾,可以傳給您. 耑此 商安 jum

网友A:
postmaster@mail.hotmail.com 無法投遞. 如下訊息, This is 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Delivery Status Notification. Delivery to the following recipients failed. webmaster@gongkong.com Reporting-MTA: dns;hotmail.com Received-From-MTA: dns;mail.hotmail.com Arrival-Date: Sat, 25 Oct 2003 04:26:36 -0700 Final-Recipient: rfc822;webmaster@gongkong.com Action: failed Status: 5.0.0 Diagnostic-Code: smtp;554 <e_plc@msn.com>: Sender address rejected: Access denied 商安 jum

网友B:
回利昌机电: 您好,太谢谢您了。我是在广东顺德一家工厂里做设备维护的,主要是西门子和三菱,OMRON是现在才真正接触,所以不大会。 我的通信设定是对了,经您一说看来原因是我没有重建组态,我先按您说的试一下,有问题再请教你行吗? SYSWIN 3.3我知道哪里有下,不用麻烦您了。 祝 商安

网友A:
TO dv1980 兄: 祝您順利!順德去過的,不錯的地方,工業發展有潛力. SYSWIN 3.2可以AUTO ONLINE,也可以規劃IO TABLE(組態),軟體頗為犀利.若是使用SYSWIN規劃,它與CX-P的相容性有一些衝突,若您有問題,無法解決,歡迎討論. 耑此 商安 jum

楼主:
回利昌机电兄: 我按您说的重建IO TABLE后仍然不能连上,波特率已经每个都试过了,但还是不行。我发现机上的COMM1灯不亮,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呢?我今晚下了一个SYSWIN 3.3,但软件上很多的文字显示乱 码,看不懂。

网友A:
TO dv1980 兄: 若是comm燈號未閃爍,標示軟體與硬體通訊埠並未正確連接上. 弟 仍請您先檢查通訊線的連結才對. syswin是輸於歐洲地區專屬PLC視窗軟體,您必須選對下載的語言版本,罘則會有亂碼產生.您還是提供一個信箱我給您傳過去吧!考慮您信箱大小,我分割成兩份給您,一份約2MB,可以嗎? 明天週日我都在家;靜候吩咐! 專此商安 BY JUM

网友B:
回JUM兄: 可以称呼您为JUM吗?我先多谢您了,占用了您的休息时间十分不好意思。我的邮箱有25M,您可以直接传过来5100400@163.com。 我昨晚也怀疑可能是线的问题,后来上去您留下的网址查一下发现图还真错了,在PLC端4-5接上了。 我现在试一下看能不能连上,有结果我们讨论好吗?

网友A:
好的! 我立刻將syswin v3.2b傳去希望能解決您的問題! 傳去的檔案中,會有一個CRACK.ZIP的檔案,它是一個CRACK. 安裝完成之後,請解壓縮,放在syswin的資料夾中,並且執行即可獲得全功能版本的SYSWIN V3.2B. 若收到,請回信到發信信箱,讓我知道您已收到.TK 商安 by jum

网友B:
好的,太感谢您了!

网友A:
http://messenger.msn.com.tw/ 去下載它,聯繫比較方便的.

网友B:
jum兄: 软件您发出了吗?刚才我看了一下邮箱我还没有收到。messenger我的系统自带了一个,等下开通就行了,不用再下了。开通后我发邮件给您吧!

网友A:
我早就傳去了呀.

网友B:
是传到5100400@163.com吗?那可能丢失了也不一定, 或者您传来dv0429@tom.com有10M的。

网友A:
传到5100400@163.com. 您快安裝 MSN 吧!

网友B:
我开通了,已把邮件发去您的邮箱。有空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