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故障

楼主(2003-10-26):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变频器显示良好频率之间的转换也没有问可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请各位赐教。

网友A(2003-08-08):
驱动部分坏,

网友B:
什么牌子???

网友C:
1.可能控制板无驱动脉冲输出; 2.可能功率模块已损坏;

网友D:
也有可能主控板坏。 深圳市森陆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0755-26180286

网友E:
致客户的一封信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了解我司的高性能、高品质的矢量变频器系列产品。 本公司引进台湾的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Sensor-less Vector PWM Control)在国内研发、生产;同时我们也与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合作,开发更新一代的先进技术产品来为客户服务,满足不同的驱动性能需要。 与国内外产品比较的优越性 控制方式: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 通用型产品性能特点: 注塑机专用型性能特点: 1、 多样同步比例连动 1、起动速度快、力矩大,达额定转矩150% 2、 低速大转矩控制,满载马达转速自动补偿。 2、相对V/F控制方式,具有低速大转矩, 3、 起动速度快、力矩大 瞬间大负载时自动转速补偿,可以避免 4、 多功能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 瞬间过流保护。 5、 多样速度指令迭加 3、过载能力强:过载能力200%一分钟, 250% 30秒 产品价格定位:国外品质、国产价格 系列产品: 全系列依据国际安规设计,30KW以下新系列塑壳推出 机种齐全:裸机、标准机、柜机 容量齐全:0.4-400KW为标准品,更大功率欢迎定做 系列齐全:G通用型、F风机水泵型、Z注塑机专用型、N圆织机专用型 电压等级齐全:220V、400V、660V、1140VAC/VDC,共用直流母线 合作方式 我司以真诚开放的态度,欢迎全国各地区经销代理,并进一步结合建立合资企业,大散件组装(SKD)、贴牌生产(OEM)、委托设计(ODM)、外销国际业务等,同时欢迎各种技术合作及策略联盟。 真诚期待您们来电、来函,洽谈业务! 深圳市依托普林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胡培宏 联系电话:0755-83443302/013510379353

网友F:
楼上的这位蓝色喷泉,你烦不烦,你越是这样乱发帖子人家都不会买你的东西的,建议网管把它给踢出去。

网友G:
请再确认一下:是没有电压输出,还是输出异常,驱动电路和功率模块可能性能比较大,可以试试空载的情况下,去量测以下输出的部分,看各相之间是不是平衡.有可能一相死掉,机器也会异常.

网友H:
你先看看模块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的话,检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I:
建议把这些到处乱贴广告的人踢出去。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道理,补充一点,在快熔的话一定要检查它的好坏,如果它坏掉P端或N端的电源到不了模块上,当然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J:
但愿你的变频设置,不是空转输出!!

网友K:
重点检查电源!

网友L:
可能CPU脉冲信号损坏。

网友M:
赞同稳如泰山观点,是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N:
问CPU坏的几率高么???

网友M:
CPU好比人的大脑,肌体和身体生病要比大脑生病几率大多了!

网友O(2003-09-16):
很不幸,我遇到同样的故障,富士G9 200KW,我将另一台同型号的完好的富士G9(两台机器生产日期相差一年)的CPU和储存IC全部互换,居然都能用,运行都正常。再换回来,又是老毛病!!!怪事。

网友P:
027-85712619 whzcj

网友Q:
你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没?就是你确定已经开动变频器了,但没输出,我记得有的变频器由于设置或接线没做完,虽然显示良好,实际并没开起来

网友H:
烂广告不该要!

网友R:
排除其他问题,就变频器本身除模快外,校大可能是电压反馈出问题了。找我聊聊。

网友R:
富士机器炸烂了,主版还是正常。我碰到多少次了。山肯i系列的主版系统故障,用程序清除后恢复不了只能换主版。一般主版不容易坏。

网友S:
此故障,我曾換過驅動板,仍未解決問題,一般cpu是很少出問題的,啓動變頻器,顯示正常,頻緑也可調。

网友R:
wwg: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T: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

网友(2003-10-22):
你去看看驱动板和控制板

网友P:
你可以先查一下驱动板上的驱动芯片外围电路,多半是驱动芯片外围元件中的总供电回路出了故障,造成有脉冲信号而无法驱动的现象,我以前也碰到过两次相同故障,都是此处问题,再者此故障可能与变频器使用年限较长电路板氧化有关,也可以看一下电路板上的铜箔有没有断线。

网友U:
先恢复出厂值看看!

网友:
太简单了,输出模块坏也?

网友V(2004-04-02):
艾默生和阿尔法变频器代理。价格特优惠,欢迎询价。   联系电话:   0531-2232726   13864098849    李光胜   山东一级代理商,技术支持和联保中心。

网友S(2006-04-25):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与驱动板有关

网友W: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X:
1.可能是驱动板电路坏?    修理
2.主板的功率设置匹配?    修改正确

网友Y: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机械设备里的电路板,驱动器、变频器、控制板、PLC、显示器、工业用电源及各种大型显示器。如贵公司有需要请联系我们,0755-28851008 28859978 13418489957 欧阳小姐,QQ:648227568

网友Z:
到底是技术论坛,还是广告论坛.看了真头晕!!!!
看完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坏.告之是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