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的补偿计算公式

楼主(2003-10-26):
请教同仁那位能为我提供蒸汽流量的全补偿(温度、压力)计算公式,在下将不胜干。

网友A(2001-11-17):
蒸汽流量计算主要是因为其重度随温度和压力变化不成线性关系,要查表的好象。

网友B(2003-01-21):
我到是有公式,可惜实际测量中误差很大

网友A:
测量元件是孔板?文丘利管?或其他? 国标中,补偿公式不一样。

网友C(2003-10-04):
M=24.061945* SQR(10.2*10-3* ΔP (18.57*P/(t/100+1.66-5.61*P/100))) M-----质量流量t/h t-------蒸汽温度℃ P------蒸汽压力MPa △P----变送器差压KPa

网友D:
您可登陆www.kem-kueppers.com.cn在涡街流量计选型上有详细的换算公式。

网友E:
张学军: 您上面的经验公式M=,好像不对吧?是怎么推倒的哪?或者 从那个文献中有推导过程?能告诉我吗?以便核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