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受接近开关信号,用二线式可以吗?》

楼主(2003-10-26):
plc接受接近开关信号,用二线式接近开关可以吗?

网友A(2002-06-28):
当然可以,没有什麽特殊的.

楼主:
zzq: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用二线式接近开关作plc输入信号是否有负面影响?

网友B:
非常正常的事.

楼主:
杜学强:先生 能否提示一下用二线式接近开关作plc输入信号有负面影响? 谢谢!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存在

网友D:
2线制和3线制无本质区别,在于接线上的差异!

楼主:
楼上各位大师说得很对!今天听了siemens在上海南雅大酒店巡回路演 得知:用二线式接近开关作plc输入信号,则接近开关的漏电流和电压降应符合PLC的要求即可,是否?我在工程上试用了10个二线式接近开关(50个三线式接近开关)作plc输入信号,已有4个月,只是当时不知所以传,谢谢大家!

网友E:
你们说的我,本人非常的反对了。很强烈地反对。因为本人请眼目睹了两线和三线的差别。 在完好的一台设备上,经常出现误动作,使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原因就是两线的漏电流过大引起的,改用三线的就没有问题了。 后来进行询问厂家,他们也认同这个问题了。

楼主:
下一个工程拟打算采用二线式接近开关作plc输入信号,为枕重起见故想听听各路大侠之高见,以作定夺! 谢谢指教!

网友F:
电压可能要调高点好

网友B:
我们一直在用二线制方式,包括环境恶劣的项目.我认为解决好线路问题,使用二线制应是不成问题的,特别是直流信号.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将您遇到的情况详细介绍一下,并讨论解决的办法.

网友G:
二线式输入时如输入电流太小将造成误动作,此时应在PLC 公共端点和输入端并接虚拟电阻.

网友H:
二线制接近开关你就把他当作一个干结点输入就行了,有源漏输入的区分.而三线制开关则不需考虑源漏输入

网友I(2002-07-28):
hjp并联电阻的方法较好,我常用。

网友J:
建议使用三线制的接近开关,特别是国产的最好少用,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K:
我赞成lij先生的说法,把二线制接近开关当作一个干结点输入就行,同时建议PLC的DI输入模块选用干结点输入类型的。

网友L:
我用过二线式但失败过(线长大于30m)

网友I:
二线制接近开关相对于三线制接近开关作用在PLC上,的确存在可靠性的问题。问题是:为什么要用二线制接近开关?非用不可吗?北京凯擎科贸公司 我公司为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从事开发和经营国内外工业自动化设备,部件,各类工业控制仪表及传感器。主要有:温湿度测控仪表,压力,液位,红外,载荷,速度,位移,光电等传感器及相应设备。并承接工控系统的配套工程,具有丰富的销售、工程设计、配套安装、技术服务的经验,具有一批高级专业水准的技术人才。 一、 日本山武、岛电、东邦,韩国韩荣、Autonics智能温度控制仪表。 二、 美国Honeywell、SMI公司压力、流量、光电、载荷、位移传感器。 三、 Honeywell 、Toky接近开关。 四、 三肯、富士、日立、ABB、LG变频器。 五、 欧姆龙、日立、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 六、 美国雷泰红外测温仪。 七、 韩国LG低压电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 八、 日本SanRex、德国西门康各品种可控硅及单相三相调功板。 九、 巡检仪、流量积算仪、计数器、计时器、编码器。 十、 金刚石压机控制器及晶体生长控制器等成套产品。 当您选用以上产品的同时,本公司资深工控专家的支持和服务将时刻伴随着您。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甲331 怡升园商务公寓6-702室 (100080) 电话: (010)82672976--8014, 13801155225 传真: (010)82672979 联系人:原继正

网友I:
请问各位知道哪里有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编程手册(免费索取)

网友M:
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的真空负压传感器介绍,主要要求是: 压力范围:0--1bar 输出模拟量:0-+10v要求些模拟量稳定,误差小于1%反应时间 小于5ms

网友I:
楼上HYLU你好: 我处有旧的负压传感器,明天我去办公室拍个数字照片给你,大体上是电源24伏,两路(或一路)晶体管开关输出,一路模拟量输出(一般为0-5V)最大量程为-76厘米汞柱,有带液晶显示器输出的。产地为日本OMRON公司。 烟台福佳电气有限公司 0535-6324454 13053537068

网友N:
大家好,谁有电子板的西门子plc的参考资料吗? 能否提供一下,看看,

网友O:
请问大家PLC的模拟测试soft哪里有售?

网友P:
luchunfeng06;你好,西门子公司索取既可,也下载。

网友P:
luchunfeng06;你好,西门子公司索取既可,也下载。 cjgu说的对。其实,数子量的输入与A/D转换有关,如果采用好电源,使输入阻抗保持在PLC容许的犯围既可。

网友:
请教众高手能否教教各种欧姆龙PLC的密码设置和解除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Q(2002-08-30):
请问,哪儿有维修数控机床的培训班。

网友I:
如果距离不是太远,完全可以。接近开关的信号直接进PLC ,十年没有发现故障。如果距离远,可以加继电器隔离

网友I:
最好不用二线式接近开关作PLC输入,漏电流会使系统不稳定,距离长短并不是决定可以与否

网友R:
你们不妨加个中继如何, 因,我的前一个工程,一时疏忽 买回的三线制的接近开关与 300模板不能使 害我找了个中继装上 效果还不错

网友I:
不要选用太烂的接近式开关,短距离的时候两线式可以,长距离的话100米你还是找个中继器或者其它的什么可以转化的方法

网友S:
请问各位知道哪里有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编程手册(免费索取) 及中文本的书籍购买

网友T:
两线的漏电流太大,不是很好用。

网友I:
那上面那位加电阻的漏电不是更大吗!导线耐压大于600VAC,线规不小于16AWG.

网友U:
本人有美国AB公司的自动化软件供学习用,PLC软件:SLC500编程软件,LOGIX5000编程软件,RsLins,Rsview32监控软件,另有其编程手册等资料,只收成本费用。联系方式:zhufw800@sohu.com,13873102462

网友V:
向各位大师们问一个非常不成熟的问题,因PLC的输入端测量下来都是DC24V,我采用三线式接近开关其中的电源端与输入端短接接入PLC输入端,当作二线制使用,不知这样是否妥当,我使用下来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W:
PLC输入内部实际为串联光藕。 可能两线在某些场合能用,但最好不要让电源电流加到信号线上。 建议:除非手中只有2线,PLC输入用三线式开关。 三线并两线,比两线更差,不建议使用。 张前苏PLC不支持2线传感器,如需要2线可以定做.

网友X:
三线式接近开关和二线式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不一样。三线的接近开关内部电路消耗电流大。二线的内部电路消耗小,是从控制回路中分流来维持工作,在开关未动作前有漏电流,一般是<1mA,PLC输入回路一般是<3mA是不会工作的,开关工作后,有一电压降一般<5v,有的<3v,PLC输入回路输入电压24v,实际用二线接近开关后要减掉开关的电压降,plc输入电压在15v就能工作了,所以二线接近开关从信号控制方面来说是可靠的.(我在多种plc都应用过) 为什么有的朋友用"二线"回误动?我也碰到过----早期PLC输入回路或 是i/o模块约1mA就工作了.另外"二线"的内部电子技术高于"三线",误动的很多原因是开关的本身电磁兼容因素造成,所以"二线"开关选择品牌很重要.

网友X:
红尘鸟: 国产也有好的,我也一直在用,价廉物美,信价比高.

网友X:
WENRONG:你用的plc是什么品牌?接近开关是什么品牌?

楼主:
能否解绍一下您.你们在工程项目中已使用过的稳定可靠,价廉物美,信价比高的接近开关品牌?(二线)

网友Y(2002-11-29):
2线的接近开关完全可以使用,我已经应用在很多场合很多年,没发生什么问题。

网友Z:
我也一直在用二线的,不过使用环境较好。一直没有出现问题。品牌OMRON 如果有问题,很可能是产品质量或是接线距离过长。

网友I:
我也一直在用二线的,一直没有出现问题。品牌是国外的。 要注意plc的输入是哪一种。NPN或PNP.

网友AA:
使用二线接近开关没有问题,更不用区分PLC的输入是NPN或PNP,三线的才需要。

网友AB(2003-01-21):
紫铜兄我想学ABPLC,但不想多出钱,不止你的软件价钱是多少

网友AC:
可以,完全可以

网友AD:
請問:一旋轉台通過二個接近開關控制(PLC)旋轉台的電機,做90度轉,一轉出的接近開關常出現中斷現象(無規律),即未轉到位就電機停了。而另一回轉的接近開關就不會發生。

网友AE(2003-03-05):
你接一个试试,好用才怪!!!

网友I:
二手PLC,欧姆龙c200hs-cpu21,c200h-id217,c200h-od219,cqm1-cpu11,cqm1-cpu41,cqm1-cpu-43等,www.dz2000.com

网友AF:
我没用过三线式的接近开关,不过,二线式的倒是用过。多数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不过偶尔会出现接近开关输入条件满足,输出指示灯只是也亮,但是实际上没有输出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和各位高手说的,漏电流有关。我的接近开关是国产的,浙江洞头的。有的时候,新的装上也会出现象我上面说到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什么NPN、PNP的有关系吗?那位高手能解释PNP、NPN的区别,还有三线式开关的接线方式吗?初级菜鸟,请见谅。

网友AG:
我公司也大量用到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其中有几处也常出问题,正如楼上所说的,指示灯亮,但PLC就是没信号,不知是不是漏电流的原因(我用的是日本KEYENCE)。

网友AH:
暗地偶数,我和你碰到的情况一样,不知你的问题是否解决?盼复!

网友AI:
我发现在部分三线的是直流的。不知是否有三线交流220V的?

网友AF:
小猪不认路: 没有解决,现在还是那样,但幸好那种现象不多!你有好办法,可以共享!

网友AJ:
用三线的可要注意传感器的及性哦,本人在这个方面吃过亏的。

网友AG:
请问楼上的仁兄:你指的“及性”是指NPN、PNP这方面的极性,还 是指电源的P、N不 要接反的意思?

网友AK:
各位兄弟,请问谁知道在哪里可以下载欧姆龙、三菱的PLC软件?谢啦!

网友AF:
to:周小松 能讲讲你的教训吗?给大家一个借鉴,我现在刚好也在找一种传感器的替代品!

网友AL(2003-05-09):
想下载AB方面资料朋友们请到“深圳自动化”网站 里面有AB、三菱。。。。。

网友AM:
请教老师: 十万火急! 我本是一名电工,只有中专文平,电气自动化专业,接触一些工控以及PLC方面的知识,简单学过plc。如今,我厂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让本人拿出方案,并完成,否则就下岗,系统要求是通过触摸屏控制两台台PLC,进行温控,有变频器,工序流程已大概做好 ,为保住饭碗, 本人原拿出工资进行酬谢。 请发邮件至 hdbcf@heinfo.net

网友AN:
使用三菱FX系列PLC的开关量输入,可解决该问题: 三菱FX 系列PLC采用漏输入方式,即输入端(X0、X1、X2~Xn)对COM短接就能触发输入有效,选择两线制接近开关,其输入端接Xn,地线连接到PLC的+24V COM端,如果该两线制接近开关导致X输入有效,说明该类两线制接近开关漏电流太大,使用一只2K~4.7K、1/2W的电阻,一端连接到PLC的+24V端,另一端连接到连接两线制接近开关的Xn端,就能消除由于漏电流太大的问题! 原理如下: PLC的+24传感器电源经内部限流电阻、光电隔离器连接于Xn端,如果Xn与COM端短接导致流过该光电隔离器输入端电流大于5mA,就能使该路内部光电隔离器发光,同时被PLC的CPU检测到。如果接近开关漏电流接近光电隔离器发光电流,就可能造成输入状态的不确定! 而使用外部电阻扩大该端子的电流供应能力,就能减少内部Xn输入的电流,当两线制接近开关动作时,相当于Xn端对地短路,流过内部光电隔离器的电流到达正常值,故可正常检测输入状态!该方式能提高现场抗干扰能力。

网友I:
我用的是松下FP1的PLC,刚开始使用的是OMRON的二线式接近开关,结果使的一塌糊涂,经常导致误动作,而且接在接近开关上的输入点灯不亮。 后改用正泰的二线式接近开关,同样的接线再也没有发生过误动作。

网友AO(2003-09-22):
请问哪位大师告诉我三菱“FX2N”PLC的密码是如何设置的。 谢谢!!!!!!

网友AO:
请问哪位大师可以告诉我三菱“FX2N”PLC的密码是如何设置的。 谢谢!!!!!!

网友AP:
对于二线制和三线制的接近开关,我们在工程中都大量用过,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用的是OMRON的接近开关。

网友AQ:
我用国产德力西的产品,直流0-30V两线,三菱PLC,距离大概5米,一直使用得很好。

网友AP:
一百米之内,OMRON的用过,P+F的也用过,都没有碰到过任何问题,而且现场条件也一般。

网友I:
本人一直用OMRON的接近开关,发现二线制的容易烧坏,建议采用三线制。

网友AR:
各位大侠,鄙人愚昧,刚刚参加工作,对二线和三线接近开关不甚了解,请各位赐教,能否说说他们的原理和区别?谢谢

网友AP:
接线正确的话不会烧坏的。

网友I(2003-10-24):
使用外部电阻扩大该端子的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I:
使用外部电阻

网友AS:
各位似乎想的太多了。进口的两线接近开关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选用国产的接近开关,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把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就可以了,能增加多少成本?又或者是又费多少工夫呢?

网友I:
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欧姆龙的光电开关,型号为E3JK-DS30M1,交直流两用,我接220V电源,不知为什么开关上的灯不亮但触点却可以动作,因此接到PLC上仍然有输入信号,此开关虽然可以用但目视化效果不是很好,真怕哪一天维修工不懂时又出事,我对光电开关的结构不是很了解,有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AT:
奇怪?二线的接近开关,不论进口还是国产的我都用过在FP1和欧姆龙的plc,我均都失败,你们是怎么接的?

网友AU(2004-11-29):
二线和三线还是不宜互换为好。。

网友AV:
我曾用德国贝加福的两线制接近开关与ABB的DCS配 ,没有成功。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深圳自动化,,是什么网站呀!

网友AW:
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就是将过去的微动开关、限位开关等机械式开关做成无接触式,可以无接触(接近)检测出有无检测对象的检测开关。它与机械式开关相比较,具有高速、长寿命、高可靠性等优点。可以根据要求制作动作原理不同的接近开关。可分为高频振荡型、磁性型、静电电容型、超声波型、电波型、气压型、光电型等很多种类型。但以高频振荡型、磁性型和静电电容型使用最为广泛。 接近开关的特点 1. 无磨损,使用寿命长。 2. 无触点回弹,不受外部冲击误动作。 3. 内部由半导体元件构成,无可动部分,故寿命长,无磨损部件,故不需维修。 4. 几乎不受周围状态影响,在潮湿的场所或作业量多的场所也可正常发挥功能。 有关接近开关的名词解释 标准动作距离 标准检测体从轴方向靠近接近开关,从接近开关动作时的基准位置到检测体的距离称作动作距离,其额定值称作标准动作距离。所谓检测位置一般为检测面。 响应差 检测体接近接近开关的检测面,接近开关的动作时的距离称作动作距离。。相反,检测体远离接近开关的动作复归时的距离称作复归距离。动作距离与复归距离的差就称作响应差。 动作距离的误差 各接近开关,其动作距离与标准动作距离会有误差,这误差称作动作距离的误差,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的误差,在接近开关(常温、常压)动作距离范围内,一般是在标准动作距离的±10%以内。 标准检测体 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因检测体的大小、材质的不同而不同,随着检测体形状的增大,动作距离加长,但当体积达到某一值时,动作距离则不再随检测体形状的增大而加长,成一定值。通常将达到定长动作距离的最小检测体称作标准检测体。如材质为铁(SPCC),厚度1mm。 设定距离 设定距离是在有温度、电压变化、动作距离的的误差等条件下,接近开关可稳定动作的基准位置(检测面)到检测体的距离。在安装接近开关时,检测体到接近开关检测面的距离请设定在允许范围内。检测体小于标准检测体,或材质不同的情况下,设定距离的范围将比标准检测体的设定范围小。 重复误差 在恒温、恒电源电压、通电30分钟以上的情况下,用标准检测体在一定时间(1小时)内,检测5次动作距离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表示。 漏电流 输出为OFF状态时的输出电流,称作漏电流。 主要是2线式直流开关输出和2线式交流开关输出时漏电流的值。 输出基准 输出基准就是用单位数字表示的,可提供给负载的输出信号的大小,即表示可使用输入基准数为输出基准数以下或相同的计数器、无触点继电器的能力。如输出基准为7P6N的接近开关,可同时连接3台输入基准为2P的计数器、3台输入基准为2N的无触点继电器。 输出基准 1P=0.24mA 输出电流 1N=0.8 mA 流入电流的驱动能力 应答度 标准检测体在单位时间内可检测次数的最大值(Hz)。 接近开关的选用 根据输出原理选用 根据检测体的材质选用高频振荡型(电感式)或静电电容型。 高频振荡型:利用检测体内部产生涡电流损耗影响振荡电路而产生输出的方式。可检测金属,特别对磁性金属具有高灵敏度。 静电电容型:利用检测体接近时,因静电感应,带有检测电极的电容发生变化而产生输出的方式。可检测金属、非金属(木、纸、树脂、玻璃等),如检测体为导电物体,并接地时,灵敏度很高。 根据形状选用 圆柱型:前面检测 矩形:前面检测,上面检测 根据连接构造选用 引出线方式 带端子方式 插座型 根据输出方式选用 直流开关输出型: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可连接负载:继电器、电磁铁、可编程序控制器、电流输入型计数器等 直流开关输出型:PNP集电极开路输出可连接负载:继电器、电磁铁、可编程序控制器、电压输入型计数器等 直流开关输出型:2线式可连接负载:继电器、电磁铁、可编程序控制器 直流电压输出型:非检测时,输出晶体管为ON状态,输出电压为零;检测时,输出晶体管为OFF状态,上拉电阻提供负载输出电压信号。 交流开关输出型:可连接负载:继电器、电磁铁、可编程序控制器 根据外壳材质选用 金属外壳型:外壳结实安装时的紧固扭矩大。圆柱形的安装螺纹(外部螺纹)精度高。注意:即使是金属外壳,检测面也是树脂的。 树脂外壳型:比金属型的价格低,一般耐水性较好。但圆柱型的外部螺纹精度较差,不能装在螺孔内,且紧固扭矩有限制。 检测体的位置设定 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是指在检测体靠近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动作时的检测面到检测体的距离。动作距离会因温度变化、电压变动等周围条件的变化稍有变动。因此,为了使接近开关稳定动作,其检测体的最大接近位置需小于动作距离,该距离称作设定距离。实际使用接近开关时,检测体和检测面的距离必须在该值范围内。使用标准检测时,设定距离在动作距离的70%以下。另外,在检测体的形状小于标准检测体或使用铁以外的检测体时,因动作距离缩短,所以设定距离也必须相应缩短(在其检测体动作距离的70%以下)。 屏蔽型/非屏蔽型接近开关的安装方法 接近开关有金属圆柱型和树脂圆柱型。进一步又分为屏蔽型和非屏蔽型。屏蔽型可埋入金属内使用。非屏蔽型则不可埋入金属内使用,但动作距离和屏蔽型相比,检测距离更长。 金属圆柱型:其屏蔽型的检测面与金属外壳同平面,而非屏蔽型的检测面突出于金属外壳,在外观上很容易判别。 树脂圆柱型:其屏蔽型和非屏蔽型外观上是一样的,请确认规格后再安装。 屏蔽型的安装 屏蔽型接近开关如下图所示,可埋入金属内安装(与形状无关) 非屏蔽型的安装 非屏蔽型的接近开关如下图所示,不可埋入金属内使用。因受周围金属的影响大,安装在金属凹陷部位时,周围突出的金属要远离接近开关直径的3倍以上的距离。 相互干扰和频率分类 将两个接近开关靠近安装时,会产生相互干扰,造成动作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相互干扰,请将安装间隔留出动作距离的一倍以上(中心区)。如果间隔不能留出,请使用频率分类的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 【直流3线式】 直流3线式接近开关的输出方式分为NPN、PNP两种。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计数器等直流负载。 NPN型 PNP型 并联连接 直流3线式接近开关并联连接时,只要任意一个开关输出ON,就能驱动负载。NPN型、PNP型不能混接。 NPN型并联连接例 PNP型并联连接例 串联连接 直流3线式接近开关串联连接时,只有当所有开关输出ON,才能驱动负载。 NPN型串联输出例 PNP型串联输出例 NPN、PNP混杂使用的AND连接 与可编程序控制器连接 〖连接例〗 直流3线式NPN型接近开关直接和可编程序控制器连接。外部提供接近开关直流电源。 【直流2线式】 请正确连接接近开关电缆,否则会损坏接近开关及其他设备。 直流2线式接近开关可以直接和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直流输入模块连接。 使用接近开关的注意事项 关于检测体的电镀 检测体的表面如作电镀处理,动作距离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铁作电镀处理后,根据电镀种类不同,动作距离会缩短10~30%。 接通或断开电源时的注意事项 接近开关在接通或断开电源时的输入状态,不管是检测,还是非检测都为OFF状态。特别是接通电源时,在一定时间内输出状态为OFF状态的动作,称为初始复位。但是在以下情况下,输出会有瞬间ON(OFF)状态,这个时间与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的长短成正比,约为10~100ms左右。将接近开关与计数器、可编程序控制器连接时,因计数器、可编程序控制器内部带有初始复位电路,不会有问题。在其它场合,请避免发生以下情况。 A) 检测物体位于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附近。 B) 对于直流电压型和直流开关型接近开关,在其电源接通(断开)时,时间常数出现大幅上升(下降)的情况。 C) 交流开关型接近开关在其电源接通(断开)时,有自激、噪音的情况。 电容、电灯负载 直流开关型和交流开关型接近开关,不能把电容、白炽灯等作为与其直接连接的负载。请通过继电器连接或串接一限流电阻。限流电阻R设定的峰值电流在接近开关的负载电流以内 电源电压V ≤R(KΩ) 接近开关的最大负荷电流值 电阻R的容许损失(W) 电源电压V2 ×2倍以上 R(Ω)

网友AW:
图片不会贴。很惭愧。

网友AX:
花信风: 你好啊! 我遇到难题了,您给我来电话好吗? 现在太晚了,明天就要解决问题。我会给您回电话的.不管您在哪里哦!我的电话:010-8335 2462,或是手机:0-135 211 45065 我姓李,名家松.

网友AY(2005-06-13):
皮带输送机需要紧急停机时,在胶带沿线两侧安装拉绳控制器是最佳途径。

网友I:
各位大侠那位知道怎么样用PLC控制编码器,我是新人

网友AZ:
楼上说的是怎么使用PLC的高速计数指令吧?一般用编码器都是跟高速计数指令一起用的

网友BA:
到菱电上、看看案例

网友BB(2005-09-09):
請問各位﹕ 我剛使用了一個OMRON得兩線接近開關﹐有以下問題﹕ 經常出現位置到達后開關時感應時不感應現象。

网友BB:
各位好﹗ 請問接近開關對溫度要求是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