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SAMSON 3785 阀门定位器DP/PA组态

楼主(2003-10-26):
在工程中用到了SANMSON的3785 PROFIBUS-PA 阀门定位器,和S7-400通过DP-LINK,DP/PA偶合器建立网络组态,下载后,硬件组态老是报3785不能连通。因为是第一次使用,毫无办法,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联系厂家

网友B:
1、你在定位器上的地址是否设冲突了? 2、可用commuwin Ⅱ软件连在DP/PA耦合器上,用电脑查一个是否设置好。

网友B:
commuwin Ⅱ软件要用到PROFIBUS卡,是一张PC卡,再做一根连线,它可用来调试PROFIBUS-PA上的大部分仪表。

网友C(2007-02-05):
用PDM软件即可.然后在西门子网站上下载一个说明书.

网友D(2007-03-26):
下载网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