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在矿井中的应用

楼主(2003-10-26):
Vacon变频器在矿井中的应用,该应用方案中Vacon变频器作为特殊的低频电源,在保持输出频率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外部控制信号的要求和实际的运行速度,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实现了矿井提升机高压电机减速段的平稳制动和稳定爬行,具有较大的实用和推广价值。

网友A:
上面的老兄对变频器好象一窍不通。

网友B:
不能理解!!能否再讲清楚点!!

网友C:
--------------------------------------------------------------------------------   磕头机 抽油机 变频器 节能 制动单元   磕头机改造不节电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通常由制动电阻白白耗损的电能多达20%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次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楼主:
回馈ee,李春发:  矿井提升电机优越的制动性能的可以使提升机获得平稳、安全、可靠的制动运行状态,避免严重的机械磨损,防止较大的机械冲击,减少机械部分维修的工作量,延长提升机械的使用寿命。随着矿井提升系统自动化,改善提升系统的性能,以及提高提升设备的提升能力等的要求,对矿井交流高压电机制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矿井提升机的制动,几乎都采用动力制动或低频发电机制动的方式,动力制动方式只能解决制动问题,不能较好地解决爬行问题,低频发电机虽然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其整个控制系统比较复杂,使用的设备也比较多,给系统的维护和检修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普通的变频器虽然可以输出较低的频率,但其系统的建模和设计都是针对低压电机的,所以其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将其直接使用在矿井提升电机的低频制动和爬行中,也将造成在刚开始低频投入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太高,制动力矩太大,这时电机的发电状态所反馈回变频器的能量也较大,如果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选择得不太恰当,也将造成变频器过压的危险,长时间使用,将导致变频器的直流桥电容烧毁,同时在较低的频率爬行时,由于其为了兼顾制动,将导致爬行时电机的力矩较小。   为此,根据矿井提升的实际使用要求,以及芬兰瓦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Vacon变频器开放式编程平台,模拟低频发电机系统的运行方式,采用特殊的软件编程,达到了在整个制动和爬行阶段,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都保持不变,根据预先设置的制动曲线和实际的运行速度,直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达到了理想的制动效果。采用该特殊软件的低频系统,也能在低频爬行时输出较高的电压,并且还兼顾脚踏、验绳等功能,完全满足了矿井提升机的要求。采用该特殊软件的低频变频系统,系统可靠,调试方便,维护和操作简单,具有极大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网友B:
长期运行电机是否发热?

楼主:
闭环控制    闭环控制应用在低频制动阶段,此时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信号为高压电机的模拟速度信号,正、反转信号之一闭合,低频电压输出信号闭合,其他信号断开。变频器将根据低频电压输出信号闭合瞬间,模拟电压输入信号的值折算为高压电机高压断开时的瞬间速度,以及预先设置的减速曲线斜率和制动时间,生成高压电机低频制动时的速度曲线,在保持频率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的速度反馈和生产的速度曲线,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达到良好的制动效果。    图2 系统控制框图   2.2 开环控制    开环控制方式分为低频爬行,脚踏制动和脚踏验绳方式。    低频爬行方式:低频爬行是在低频制动完成,达到爬行点速度后,低频爬行信号输入,低频制动完成,变频器根据预先设定的低频电压输出。    脚踏制动方式和脚踏验绳方式:在该两种方式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都跟踏板带动的自整脚机输出的信号成比例,由司机确定变频器需要输出的低频电压。   3.低频运行系统控制原理    本文所采用的Vacon变频器,根据提升机低频制动的特殊要求内置了特殊的应用宏。该特殊应用软件的低频输出频率可以在变频器的面板上直接设置,输出电压根据提升机的运行和外部信号输入,自动调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实际运行时,当提升机高压投入,根据提升机的运行方向输入正、反转运行信号,此时变频器根据面板设置的频率,输出所需的低频频率,低频电压输出处于“等待”状态,输出电压值为1V左右,同时变频器根据模拟电压的输入值,实时记录和监视高压电机的速度,当高压断开瞬间,低频输出信号输入(DIA3闭合),变频器将根据此瞬间记录的高压电机速度,生成高压电机低频制动到爬行速度的速度曲线,变频器输出端交流接触器将再延时0.5秒左右后闭合,变频器输出的低频电压开始接入高压电机。由于刚开始时变频器生成的制动曲线和电机的实际速度相差较小,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也较低,制动反馈的能量也较小。同时外部的速度检测器也将根据提升机的实际速度,逐级切除高压电机转子上的电阻,确保具有足够的制动力矩。制动阶段,变频器将实时检测和监视高压电机的速度,根据所生成的制动曲线和实际速度之间的偏差,模拟低频发电机制动系统的运行状态,调节变频器输出的低频电压。   当高压电机的制动速度达到爬行速度时,爬行信号(DIB4)输入,变频器将根据预先设置的爬行电压,直接输出爬行所需低频电压。   脚踏制动和脚踏验绳方式时,变频器的低频频率也始终保持变频,低频输出电压将根据模拟电压输入值的大小成比例输出,达到所需的制动和爬行力矩。   4.应用及其优点    本文所设计的矿井提升机低频拖动系统在山西晋城寺河煤矿的副井提升机中得到了较佳的使用效果,图3是该提升机在上行时的低频制动和爬行曲线,图4是该提升机在下行时的爬行曲线。    图3 寺河煤矿副井提升机上行的低频制动和爬行曲线   由于该提升机为单绳提升机,所以在提升机下行制动时,高压切除,低频电源未投入前,提升机由重物牵引自由滑行,此时提升机有少许飞速,当低频电压投入后,制动转矩迅速加大,使下行和上行一样,均能在低频电源投入后,提升机的制动能完全按照预先设置的曲线的运行,达到良好的制动效果。    采用该低频制动方式后,与以前的动力制动和低频发电机制动相比,该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1) 提升效率提高,由于制动所需时间大为缩小,所以可以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图4 寺河煤矿副井提升机下行的低频制动和爬行曲线   (2) 系统运行安全可靠,转爬行速度平稳。由于该变频器的硬件为通用的变频器硬件,同时低频制动投入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从1V开始,根据预先生成的曲线和实际运行速度,缓慢提高,使低频投入瞬间对变频器和机械的冲击都大为缩小,因此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Vacon变频器的安全500000小时运行,也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和可靠性。另外从图3和图4的曲线中,可以看出,其制动曲线非常平滑,转爬行无任何冲击。   (3) 维修调试方便,推广容易。该变频器内置的特殊软件是根据提升机的实际运行工矿特殊设计,因此对于不同的提升机系统,只需根据前述方式接线后,设置所需的参数即可。因此系统维修调试方便,推广容易。   (4) 减少了系统改造的成本。由于该系统的变频器为通用的变频器,因此系统的改造成本较低。

网友D:
to简单粗暴: 你好! 看到你也在工控论坛增辉不少! 有个问题,假如在提升机上用VACON CXR(400V),效果应该会很好.以你的经验工程设计时还需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4-05-26):
可以继续讨论,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E:
我想知道VACON CX系列目前销售的最小功率是多少千瓦的?据我知道VACON矿井提升使用的变频器功率不是很大,都是90千瓦以下的CX系列变频器加上李小海博士编制的特殊应用宏.我还知道VACON现在销售的是NX系列.请问如果VACON CX系列90千瓦以下变频器不销售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NX系列的?李小海博士离开VACON后相应NX的矿井提升应用宏是否有现成的?有人用过NX做矿井提升方案吗? 烦请一一解答,得罪了!!

楼主:
那个程序是有的,而且这种应用基本都是大功率的,很少低于90KW CX可以继续供货,NX做矿井提升得现编写软件。但应该是没问题的,以后也许用NX做矿井提升,我做一个项目,正准备用NX投标(矿井提升)

网友F(2005-12-02):
我看过你这篇文章,是挺好。
对煤矿不太适用。
变频器做低频,坏了不好修。

网友G:
煤矿是很需要安全,可靠的驱动装置的.
 "简单粗暴"最好能把你们的设计优越性和技术性能,使用等全面的阐述一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