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达变频器很多显示88888?

楼主(2003-10-27):
台达变频器不论M/A系列都容易出现此故障,显示88888时不能作任何操作,无输出。主要是什么原因?谁碰过?

网友A:
问题出现在主控板上,可以检查主控板或面板上的IC是否有问题,另外开关电源如果给面板的电源有故障也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更换一电容就可以了! 江阴联光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B:
更换开关电源上的一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先看看5v,15v,-15v,電壓正常不正常,再看看晶振有沒有16m的頻率.有其它問題可與我聯繫

网友D(2009-10-19):
请问是不是更换K2717    2B  这个三极管啊?  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E:
多为主板和开关电源的问题,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全换,问题有可能就解决了的

网友F:
昨天有一M系列的发生此故障,自己又不懂,用手拍打几下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响就正常了。

网友G:
呵呵,这问题大部分都是电源的问题多

网友H(2009-12-04):
我刚换了10V1000uF和25V1000uF的电容,之后马上就好,谢谢了

网友I(2010-01-18):
更换电容(开关电源附近的小电容)

网友J:
电容有问题  如果电容换了还不好那就是主控板坏了

网友K(2019-02-21):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5v,15v,-15v,電壓正常不正常,再看看晶振有沒有16m的頻率.有其它問題可與我聯繫

台达变频器正5V在哪里测量

网友L(2020-11-25):
引用 网友B:
更换开关电源上的一只三极管就可以了。

人啊。不说还好点。

网友M:
换掉小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N:
芯片复位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