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台达维修

楼主(2003-10-27):
清问一下各位高手,台达VFD-A0.75显示全部是8,怎样维修,什么操作多不行,也没有板更换.清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可以试一试,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或者主控!021-62141466

网友B:
无聊,真无聊

网友C:
变频器配件这里有,驱动,主板,东芝A3的004,G9S主板一批,多廉少贵.13929239314

网友C:
变频器配件这里有,驱动,主板,东芝A3的004,G9S主板一批,多廉少贵.

网友D: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不换板子先按00,不行换板子。

网友E:
可能是控制板坏了!!!!!!直接换!!!~!! 029-6510452

网友F:
我修台安机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般是面板的一的芯片坏了。

网友G:
问题出现在主控板上,可以检查主控板或面板上的IC是否有问题,另外开关电源如果给面板的电源有故障也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更换一电容就可以了! 江阴联光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H:
有電話嗎,電話中交談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