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紧急求助S7-300!!!

楼主(2003-10-27):
请教各位大侠: 以前在S7-200上有:R Q0.0 ,6 指令,就是使Q0.0以后的5个单元都为0,现在在S7-300上没有发现这个指令,只有 R Q0.0 不知在S7-300上完成上面的功能怎么完成。 在S7-200上有:如果C1=4 那么就使C1清零,用R C1 ,1的命令同时再用inc_w c1 的指令,使C1变为1,目地是使C1的计数跳过0,直接就变成1,现在改用S7-300,发现没有inc_w c1 指令,不知用S7-300怎么完成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1.一个一个来复位啦。 2.可以用以下的程序 A I0.0 L C#1 //将1装入累加器1 S C1 //将1装入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