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串口通讯的异同?

楼主(2003-10-27):
请教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串口通讯(RS232,RS485)三种用于工业组网的异同?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系统中吗?三种系统各自常用的通讯协议是什么?有串口通讯简单的通讯方式为什么还要采用以太网?串口通讯和以太网技术有什么不同?当一台智能装置有串口又有以太网接口时通常采用哪种接口较好?为什么?问题好多先入门再说,谢谢大家

网友A(2003-09-25):
简单来说呢。以太网是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的通讯,协议一般用TCP/IP。现场总线功能要简单的多。象Profibus\modbus\lonworks等等

楼主: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是顺应智能现场仪表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初衷是用数字通讯代替4-20mA模拟传输技术,但随着现场总线技术与智能仪表管控一体化(仪表调校、控制组态、诊断、报警、记录)的发展,在控制领域内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控制专家们纷纷预言:FCS将成为21世纪控制系统的主流。 以工程成本与效益看,现场总线的根本优势是良好的互操作性;结构简单,从而布线费用低;控制功能分散,灵活可靠,以及现场信息丰富。FCS适用于较快的数据传输速率,以及更灵活的处理数据 以太网具有传输速度高、低耗、易于安装和兼容性好等方面的优势,由于它支持几乎所有流行的网络协议,所以在商业系统中被广泛采用。但是传统以太网采用总线式拓朴结构和多路存取载波侦听碰撞检测(CSMA/CD)通讯方式,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下,重要数据的传输过程会产生传输延滞,这被称为以太网的“不确定性”。研究表明:商业以太网在工业应用中的传输延滞在2~30ms之间,这是影响以太网长期无法进入过程控制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B:
串口通讯就不用说了。 现场总线是在串口通讯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适用于工业应用的协议及各种纠错机制。 工业以太网是在以太网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内容。比如:工业环境对硬件的要求,工业中对实时性的要求等。这些在商用网络中没有的。

网友C:
我研究的方向是网络控制,可我对此很茫然,不知道该研究什么?哪位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D:
TO fairy 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做工业控制工程,总感觉技术含量太低。不过能接触一些比较新的知识,还是有收获的。 针对CSMA/CD应用于工业的缺陷,可研究一些改进的算法之类的东西,别见笑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由相关资料希望能共享。

网友E:
LonWorks技术最新发展: LonWorks与工业以太网合并为 LonMark Ethernet/IP,由于LonMark国际组织制定的互操作规范和功能模式,目前是唯一在应用层支持互操作的Ethernet/IP工业以太网络节点(控制器)!LonMark Ethernet/IP 网络节点同时支持FT-10双绞线和IP信道!提供LonMark Ethernet/IP 详细开发资料!

楼主:
现场总线一般被用在控制系统的底层,用来传送一些现场的实时数据,它所能传输的数据量较小,速度慢,当然比起串口通信来说要先进了好多呀,不过如果在一些室内的控制系统中,而且距离不太远的场合,比如超市的收费系统等等,串口通信还是比较有市场的,毕竟它的成本要比其它的方式的很多。而且使用简单,方便。如果需要在一些上位机系统中传送数据的话,那么现场总线满足不了要求了,而一般意义上的以太网又适合不了工业场合可靠性的要求,那么工业以太网就应用而生了。

网友F(2003-10-27):
现场总线在某些特殊场合长期存在, 但是民用方面,我向工业以太网会走得比较远!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