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电位器控制几台变频器同步?

楼主(2003-10-27):
各位: 本人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一点问题,需要使用一个电位器调节几台电机的同步,每台电机用一个变频器拖动,但每个电机带的滚轮直径不一样,要求几台电机带的滚轮线速度要一致。 本人初步设想如下,用一个电位器给定电压,通过一块同步板输出几路电压,再用每路输出电压控制一台变频器。 请问这种做法可行吗?这种同步板要求每路输出电压跟输入的比例关系可调节,哪里能找到这种同步板的资料,可以提供一下资料文档或相关网址吗?还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法? 谢谢!!!

楼主(2003-06-22):
再补充一点,机器是送布的,精度要求不算很高,而且共有5台电机。

楼主:
请与我联系

网友A:
分压控制就可要选精度高的

网友A:
详细情况可打电话给我0531-6427900

网友B:
一个电位器即可, 比例由每一台变频器各自设置。

网友C:
最好用电流方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D:
可以和我联系010-82867980-619

网友E(2003-10-13):
精度要求不高的同步,累积误差无影响的场合就可以。

网友F:
按qin说的办法做,最好了。

网友G:
你可以用一个电位器,然后比例由每一台变频器各自设置;或者用电位器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然后用这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其它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然后比例由每一台变频器各自设置。

网友H:
曾用过电位器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然后用这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其它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然后比例由每一台变频器各自设置。但总共只用了三台电机。

网友I:
我是做造纸传动的,可以和我联系。0571-63587515 张工

网友J:
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变频驱动用高精度同步控制器是你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如感兴趣请电话联络:0535-6719766转8675刘军胜

网友K(2009-03-22):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变频驱动用高精度同步控制器是你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如感兴趣请电话联络:0535-6719766转8675刘军胜

想了解它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