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收、发的转换控制问题

楼主(2003-10-27):
两线的485接口如何控制收、发转换?通过硬件还是软件控制?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小弟致以十二分的感谢与敬意!

网友A:
若您是透过 232 口去接 485, 建议您使用 I-7520, 有 3000VDC 隔离保护, Baudrate/data format/收发方向全自动控制.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网友B:
1、硬件:使用带智能功能的485产品,例MOXA的485卡都带有ADDC(自动数据流向功能) 2、软件:使用RTS、DTR信号的高与低来控制,置高为允许发送。

网友C:
若是使用在PLC上的485模块,可以通过PLC的收发指令进行控制。若使用的是插在PC机插槽中的485接口板或者是插在232端口上的485转换模块,编程方法和操作RS232几乎没什么区别。

网友D:
485是半双工的,没什么可控制 如果是用232接485芯片控制,可以编程的

网友A:
485 的收发方向需作控制, 一般较好的转换器 (例: I-7520) 都会自动处理掉, 旧的 485 card 可能就没这功能了, 得自行控制.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485 有分二线式半双工, 与四线式全双工, 更多资讯请参考... RS422/485 Application Note http://www.bb-elec.com/tech_articles/rs422_485_app_note/table_of_contents.asp?PathId=593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www.chinakong.net/artical/bus/120.asp

网友E:
有不同的方式进行控制: 1 自动:硬件可以自动完成流控 2 手动:通过RTS,CTS等,通过编写软件将握手信号生高或者降低来实现通讯。 研华的通讯卡和模块多使用自动方式,使通讯更加快捷和方便。

网友F(2004-06-06):
Timeisoverandoverfor7years Hey it comes.

网友G:
有人试过在win2000系统下如何控制RS485的收、发转换吗?怎样实现?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H:
我就是在win2000下控制RS485的,但是你要用这个接口来和什么通信啊,我是用它来和温控仪通信的,你呢》?

网友I(2004-09-18):
各位高手您们好! 我有一个问题谁能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吗?我有一个串口rs485得串口设备, 想通过局域网把数据传到我的电脑上,硬件以连接好, 在我的电脑上已发现该设备,但不知道该接口的通信方式(通信命令格式)。 造成该设备不上传数据。那位高手能给解决一下。 0536-8751848 xxs9159@sina.com.cn

网友I:
各位高手: 我的设备是通过串口转换器连接到局域网,并分配一个网址。通过网页看到该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收发数据。我现在遇到问题是。如果我发给rs485的命令码格式不对。该设备不会发出任何相应信号。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那位高手有办法在这种方式下。破译命令码格式。

网友A:
通信协议就像是双方所用的语言一样. 在对方不给予回应的情形下, 您还期望能猜出对方说的是哪一种鬼话吗?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53167 上述给您的建议, 找个可用的旧系统, 并监看其通信内容, 并加以分析. 这样的作法肯定是比您胡乱猜测要来得实际.

网友J:
GaryLin老兄:您在2003-10-27 9:30:00所提到的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该页面似乎无法打开,可否请您再提供一份资料呢? 给您添麻烦了。。。 在下的EMAIL fengyunhuyi@tom.com

网友K(2006-01-18):
我也在搞一个pc与仪器通讯的东西 不过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程序的输出能够通过232转485的端口送到一起上呢
我是用vc++做的  我的意思是怎么能控制输出数据通过232接口出去
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我的E-mail:qiu1345209@tom.om
谢谢的大家了  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A: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53505

RS422/485 Application Note
http://www.bb-elec.com/tech_articles/rs422_485_app_note/table_of_contents.asp?PathId=593

Serial Communications in Win32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nfiles/html/msdn_serial.asp

网友L:
请问支持485协议的能否与支持422协议的设备组在一个网中?485设备只是接在其中的一组上。

网友L:
请问,支持485协议的设备能否在422网络中直接使用,谢谢!

网友A:
四線式 RS-422 是全雙工通信的, 其收與發是不同的線路.
二線式 RS-485 是半雙工通信的, 其收與發是相同的線路.

若您原先的 RS-422 device/協議都設計為半雙工的, 則可能可以這樣作; 不然, 將 RS-485 Device 接在 RS-422 bus 上, 必定會損及原 RS-422 全雙工之通信架構.

网友M(2007-07-19):
485收发是通过软件来控制485IC的使能脚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