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连矩阵是用232还是485?

楼主(2003-10-27):
基本情况:一台PC,一台矩阵,还有摄像头,监视器 要求:在PC上用自编软件通过矩阵控制摄像头,监视器,老板要求用485通信 疑问:1.我一个懂行的同事说所谓485通信是指设备之间用485线相连,而PC和矩阵之间还是用232连,就是从PC串口出来直接接到矩阵的232口上(矩阵上有485口也有232口),他说的对吗?    2.用232或者用485线,是不是只是在传输距离,效果等等上有差异,我的软件编写应该不受这个的影响吧?

网友A:
232 / 485 主要是电气规格不一样, 它们并未定义通信协议, 所以您的程序可以在上面通用 (除非设备上不同的口有不同的协议). 485 有较好的抗干扰性, 可以有很长的通信距离, 设备的扩充性也佳. 我们常用的接法... PC -- 232 -- 232/485 converter -- 485 -- 485 device -- 485 device ....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您的接法... PC -- 232 -- 矩阵 -- 485 -- 485 摄像头 -- 485 监视器 ... 这要看您的矩阵是否支持这样的用法囉!

网友B:
什么是矩阵啊

楼主:
矩阵就是n路输入,m路输出 比如把16路视频输入信号(摄象头)接到矩阵的输入端,然后输出端接在8个监视器上

网友C:
软件编写只要指定不同的COM号就可以了,与COM口的电气特性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