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两台电机转速为一定比例,主变频器用的是三菱F540L,另一台变频器也将选三菱的

楼主(2003-10-27):
求助:如何使两台电机转速为一定比例,主变频器用的是三菱F540L,另一台变频器也将选三菱的;谢谢!

网友A:
按比例调好两面台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然后用一个同步(一拖二)电位器就可以!不过速度精确度不高!

网友B:
用主机的模似输出端作为从机的模似输入端也可以。这种控制精度是很差的能达到10%就不错了。

网友C:
可以用同步控制器,虽然不太精确,但一般用起来也可以!

网友D:
同步控制器如何用?

网友E:
精度高才用!你是用在哪里?

网友F:
我公司生产的同步控制器刚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而且同步精度非常高,如感兴趣请电话联系:0535-6719766转8675刘军胜

网友G:
加装三菱同步模块即可。

网友H:
用同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