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DBC

楼主(2003-10-27):
求助:有谁知道怎样把Trace Mode中得数据导入到SQL Server 2000中

网友A:
◎港台欧美,最新大片,完全免费下载◎ http://www.vodhere.com/auto.asp?id=2024287

网友B:
TRACE MODE支持ODBC的接口,可以与任何支持ODBC接口的数据库进行数据传送。 1、首先在安装TRACE MODE时要安装ODBC这个接口; 2、要安装TRACEMODE的ODBC的驱动程序,在控制面版中的管理工具; 3、在TRACE MODE中的工程中建立数据库的名称和大小; 4、把要写入数据库中的通道装入数据库中,即把通道的属性-SIAD数据库打钩; 5、运行TRACE MODE的数据描述编辑器; 6、打开SQL SERVER 2000; 7、导入ODBC数据源。 有关其他详细信息,请及时联络ADASTRA科技集团的北京办事处 电话:010-82031046-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