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卡cp343-1的用法?

楼主(2003-10-27):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有工业以太网卡cp343-1一块,我想和计算机通讯。我的计算机上有普通网卡。我在CP343-1中设置了参数,与计算机用计算机直联网线相连。计算机的PING 指令能够PING通CP343-1.CP343-1也能够PING通计算机,可是我怎么才能够通过我的计算机找到我的CPU+CP343-1呢。我怎么才能够通过CP343-1用计算机对plc进行控制呢? 我的qq是:67892390。tele:0531-8616804.xiexie.da jia.

网友:
1、通过HUB;不能直接对接; 2、硬件组态,通过MPI或DP口下载硬件 3、

楼主:
谢谢你的说法,我已经连上了。没有用hub也可以。

网友A:
可以用java编程序实现

网友A:
可以用java编程序实现,请访问http://yknet.unicyclist.com

网友(2004-04-21):
怎么联通的?

网友B:
说的是siemens的cp343-1吧 计算机上安装上simatic.net然后就可以通过step7直接对plc编程,下载,跟用mpi,profibus一样,只不过通讯的方式选成enthernet就行了

网友(2004-06-24):
SIEMENS.NET是什么东西?我的邮箱是king_80@sina.com谢谢那位高手了!

网友C(2004-08-11):
SIEMENS.NET就是西门子的网络通讯软件,它当中包括了以太网通讯软件,PROFIBUS通讯软件,OPC通讯软件等等,以及各种通讯卡的驱动程序。安装了SIEMENS.NET后,普通网卡也可以访问PLC,但速度慢,稳定性不高。

网友D:
应该是SIMATIC.NET吧!!

楼主:
很久没有来了,谢谢大家回答我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欢迎合作!0539-8014737

网友E(2004-11-28):
王大哥,你好,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QQ:40250118 , E-mail: greentee21c@tom.com

网友F(2005-07-31):
在上位机用SIMATIC NET配置OPC Server与CP343通讯,上位组态软件使用OPC Client与OPC Server通讯

网友G(2005-08-31):
南京航程科技有限公司是日本CONTEC(康泰克)工业控制计算机及板卡,工控一体机等全系列产品的华东区一级代理。CONTEC产品质量和稳定性上大大优于其他同类产品,有专业的检查流程,每一台出厂前都做老化测试和重起测试,价格上相比欧美品牌具有明显优势。联系电话:025-86646105、86646106、86646107 周小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