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通道对话框中图表类型(如VOID,ANALOG,CHANNEL等)是怎样选择的?用处是什么?

楼主(2003-10-27):
工程通道对话框中图表类型(如VOID,ANALOG,CHANNEL等)是怎样选择的?用处是什么? 我是新手,请讲详细些,不胜感激!

网友A:
对于TRACE MODE中,首先应该建立这么几个概念: 节点,对象,通道,属性; 节点可以有多个或者一个; 节点包含一个或多个对象; 对象包含一个或多个通道; 通道包含多个属性; 对于通道来说与设备通讯必须依靠驱动协议; VOID,ANALOG,CHANNEL,OPC,DIGITAL,LINK,DDE等等是通道的子类型,其右侧是对应的子类型附加项。 如有其他问题,请随时来电:010-82031046;010-8203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