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数据采集停止怎么回事

楼主(2003-10-27):
本人目前在维护一套系统。情况是这样的,组态软件采用fix6,现场采用adam4017和adam4520,共有3块adam4017模块。在用utility程序依次设置模块address时,都是通的,但当三个模块同时接入电路,用fix采集数据时,却采集不上来,或者开始时采集是正常的,但一段时间后,采集便自动停止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说明:我发现有一模块质量不太稳定,是否是因为该模块造成了信息采集的混乱?FIX是重新安装的,应该没有问题,以前运行是正常的。 期待朋友的帮助。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真在想到底是ifix的问题还是我的驱动不好(第三方厂家提供的dde程序),可是我看到我的通讯模块一直在闪动呀,热切我用vb编的事件采集程序也没有采不到数据呀,到底是不是ifix的问题呢。

网友B:
关注:(热切我用vb编的事件采集程序也没有采不到数据呀,到底是不是ifix的问题呢。)

网友C:
不要怀疑FIX,可能你那儿没有设置好

网友B:
能具体点吗?

网友D:
偶有稳定的adam模块FIX/iFIX驱动程序,有需要的请致电010-62581235联系!

网友E:
我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事可以通过email:fangyuu@263.net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