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凌PLC软件密码设置?

楼主(2003-10-27):
(无正文)

网友A:
口令设置里设8位密码,0~9或A~F!   然后将程序保存并下载至PLC就可以了!

网友B:
上面的大哥说的是用微机编程吧?如果用手持编程器怎麽办?

网友C(2004-11-11):
口令登记:用FX-10P/FX-20P型设定口令,禁止外围设备进行操作,用于防止程序被错写或盗用。开头用A其它7位用A-F或09。

网友C:
口令登记:用FX-10P/FX-20P型设定口令,禁止外围设备进行操作,用于防止程序被错写或盗用。开头用A其它7位用A-F或0-9。

网友D:
很简单 你用的是gppw吗? 在线____关键字登陆_____新建登陆.改变 按照以上的操作就可以设定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