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供水对模拟量的干扰解决方法?

楼主(2003-10-27):
我的变频给水系统出现变频气的载波干扰到模拟量(用示波器测的),怎解决?有100毫伏的脉冲干扰!谢谢大家

网友A:
1.模拟量屏蔽 2.脉冲加小电容吸收 3.维持加电阻分压 不过供水系统响应速度、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吧?

网友B:
哈哈,我知道,猜猜我是谁,所有得人都会那样讲的,降低载波频率试试吧,再不行压力信号先进PLC,再用模块输出到变频器,再程序里处理一下。ZHWENCHAO@163.COM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啊。 说明一下,这里说的干扰对变频器的干扰几乎没有,用压力信号经过配电器给变频器,在压力调节时没有影响,较稳定。压力信号经过另一个配电器后送给PLC的模拟量模块,通过PLC采样到计算机,这个信号的干扰很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进行计算机画面显示和报表打印的时候能看出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模拟量已经屏蔽,已经加小电容吸收了,无法完全吸收。 如何做?请高手出手!

网友C:
在模拟量线上加上一个隔离RELAY,,试试

网友D:
PLC电源价隔离变压器,效果一定很好。

楼主:
对于PLC的电源已经加过一个50W的隔离变压器没什么直接效果,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增加了一个变频器专用的滤波器)。 隔离RELAY???配电器应该能起到隔离的作用(在工业仪表中常使用配电器做隔离的)。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thanks you!

网友E:
请问许先生:干扰影响供水了吗?如何影响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A:
你只要调大模拟量输入滤波时间。同时减小载波频率就基本解决了

网友F:
首先屏蔽线的接地不要和变频器接同一个地,再按李惠锋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G:
如果你的变频器能将反馈压力存储于一区域,PC或PLC通讯读取此值。主要是你的变频器、PLC是什么牌子?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现在不影响供水,主要是我用工控机和组态王作为监控,在计算机中通过COM和PLC通讯采样PLC(SIEMENS)模拟量模块的模拟量值。现在是计算机中的各个模拟量显示值有波动较大,经过示波器观察模拟量模块的输入信号有和变频器(DANFOSS)的载波频率相同的尖峰干扰。 现在变频器和屏蔽线是采用的是一个地,这个值得一试(距离现场很远,下次去现场尝试一下)。 请问李惠锋先生,怎样设置输入滤波时间?PLC为西门子S7-226。 THANKS YOU! 本人电话:013050361660 0415-6533488

网友H:
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使用软件滤波。

楼主:
如果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我打算用软件滤波,在PLC采样模拟量的时候进行一下软件上的滤波,需要考虑一下程序编制的方法,因为干扰的波形是尖峰干扰,有点象心电图。 谢谢

网友C:
许连阁请问你这问题目有结果了吗?

楼主:
还没有,去一次现场比较远,现在用供频向高位水槽送水,通过水槽给用户送水.我必须有把握时才能去现场,所以还没有结果.谢谢!

网友I:
采集用光电隔离试试

网友J:
你用的是什么PLC? 我猜你所说的干扰是指PLC采样输出时跳变很大吧?应该采用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的方法,这个不是干扰造成的,而是PLC模拟量处理的固有缺陷. 021-52049333

网友K:
哈,在测量元件上改数字量输出

网友L:
本人在一个项目上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情况是PLC采集水位和压力,由PLC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入及反馈线和水位的信号输入线,从同一路径布线,变频器一开就出现模拟量干扰。你可以尝试从两个方面考虑:1、如现场允许,PLC的信号线与模拟量输入输出线分开。2、不同的压力传感器的抗干扰能力不同,换个品牌传感器试一试。

网友M:
许工,您好! 我以前做类似的项目时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干扰主要来自变频器(看来这东西很不给面子),是通过空间辐射产生的,由于模拟量传输过程中线路过长,受干扰影响比较大。 有些方法作用根本不大。譬如: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输入滤波等。 我主要通过以下方法解决了现场干扰问题。 1. 模拟量传输线选用屏蔽线; 2. 在PLC模块输入端使用模拟量隔离模块。(需要的话可以email与我联系!) 其他一些方法你还可以试一试: 1. 使用电流环进行信号传输; 2. 购买变频器专用电抗器。

网友N:
在变频器恒压供水中根本无需考滤这问题,我做过很多,也无须PLC 参数设置中适当滤波即可

网友A:
1.换用电流型传输,保证会解决问题; 2.严格按照变频器的要求处理: 2.1电源线进线加滤波器,电抗器和出线加电抗器; 2.2动力线和控制线都加屏蔽,两类线距离大于30cm,并垂直布线; 2.3变频部分接地和PLC分开接地.

网友O:
除了上面的原因,大家有没有想到另外的原因,其实用过SIEMENS的人都知道,其做AD转换时,即使在实验室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大的波动,几百或者上千就是家常便钣,如果要处理好呢,做一些编程技巧吧,也许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A:
SIEMENS的S7-200经常有这个问题。将模拟信号的负端与PLC的M端连接试试,软件滤波没多大用。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 FAX:0371-3553077

网友P:
广州佳灵:根据你说的情况,你可以将输出到电机的线多处接地.可能会起到较好的效果。

网友Q:
我使用了变频器,机柜上装有计数/数率表,发现计数正常,但数度值跳动异常,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Q:
何为变频器的载波呢?是输入频率经变频后输给电机时的电源频率吗?

网友R:
主要是由于用电压型传感器,换电流型基本能解决

网友A:
1。载波是高中内容,就是一种主要信号波形上叠加另一种波形信号。变频输出信号是由一定频率(4K以上,通常10K左右)模拟出设定频率(0~200)的波形。 2。我前面说过,其他方法也许能解决问题,但代价是时间和不断实验,如果改用电流型传输,会立杆见影。

网友S:
西门子PLC固有的毛病,根本无法彻底解决,我现在采用研祥612PG模块,并选用其固有的完美滤波程序,用于深圳工业污水处理全电脑控制系统,共用了20多套,效果显著。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问题的解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由于变频器没有输出滤波电抗器,输出接电机的导线要经过控制柜内(控制系统在同一个柜)的接触器等,虽然输出到电机的连线部分用了铠装电缆,并有接地,但是在柜内的部分还是用的普通导线。这部分的导线会向空间辐射大量的电磁干扰。 在模拟量部分已经采用的外加电容滤波、模拟信号的负端与PLC的M端连接、变频器进线端加滤波器、信号有配电器隔离、电流传输信号。但仍然存在干扰。用示波器观测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发现干扰为幅值为50~100mV的尖峰干扰,其周期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相同。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效果不明显,只能改变模拟量上的尖峰干扰的频率。 现场情况不允许安装输出电抗器。 针对干扰为斜率相当大的尖峰干扰,采用了软件滤波:剔除坏值(即尖峰部分)的方法,效果不错!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辽宁丹东 许连阁

网友O:
哈哈哈.........**.....说了半天什么干扰,什么滤波器\什么接地全没用,这是老问题了,就是安装了电抗器也没什么鸟用(不信可以花银子买一个试试),SIMENES的东东就是这样的货色,早就领教过了,就算是300系列也有这个问题,400没有用过,早就领教过了,估计许先生还是新手吧,还不是用软件办法搞掂!!!!!!!哈哈

网友O:
不得不说的话: 许先生虽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其仍然认为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真是可悲,大家用一个脑好不好,许先生声称:在模拟量输入模块50---100MV尖峰干扰,这也算"干扰",我想许先生你把示波器搬到实验室吧,什么机器都不开(或者说没有),试试看,可能至少不止100MV吧,其实这100MV,即便变频器不存在都是有的,本身电源就不止这个波动,还一个劲地说干扰.所以说根本问题不是变频器什么干扰而是SIEMENS的模块转换问题,其产软件搞一下就OK了,不相信用一下其它厂家的PLC做一下AD试试看,保证没有这个问题.假设是电源波动引起的,我们算一算最大"干扰"峰值时的数字是多少?假设用12位分辨率的AD模块做转换,0---10V对0---4000吧,算一算最大峰值100mV时的数值,很容易哟,如果按上面比例,100mV转换成数字就是40吧,如果用8位的就更小了,但SIEMENS的AD转换波动肯定远远地超过40这人数字了.所以说变频器干扰----引起----电源波动造成这一决论是不成立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SIEMENS的模拟量AD做得不好,做其它硬件处理都是无谓的工作. 许先生想清楚没有?????? 恒压供水本人在X年前就做过了,起码30楼层高的恒压供水不下二十套,有三年多不做这个营生了,不过这个东东还是熟得很,哪位想投资找技术合伙人,本人有兴趣,还是有利润可图,不过只是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及大城市市场大一些,很多内地还不识这个东东---恒压供水.

楼主:
楼上的,你好 你说的,我不赞成。原因是:干扰确实来自变频器。在工频(直接启动,不使用变频器)时,其它系统工作一切正常,信号的波形也很规整,没有什么干扰,PLC采样回来的数字量波动很小(小于50),但是在变频器工作时候,信号线上的干扰就很大甚至于有超过300mV的瞬间干扰,(信号线是采用4~20mA电流传输的),并且干扰是随着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变化的,这只能说明是变频器的干扰所为!

网友O:
许先生你好! 不知是我的表达方法不妥呢还是你的理解方式不同?我从不否认变频器这个东东有干扰,问题是这个干扰(先不管来自何方)不足以以影响到变频供水的整个系统的应用,就按你所说的100mV来说换算回恒压供水的压力是多少呢?按10Kg的量程来算吧,最大也就是0.1Kg,大家一定知道0.1Kg的压力换算成扬程是多少米吧,大约是1米吧,其实一般的管网损耗远远超过了O.1Kg,换句话说这个干扰根本不会引起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也没有必要做任何硬件的处理,如果在做显示时做得好看一些,只需一点软件技巧就可以了. 再者我建议许先生购买一台SIEMENS S7200(我相信你一定用的是CPU22*吧,不会再有21系列吧,也估计你用不到300这么金贵的东东吧)和一个EM23*,如果有条件的话准备一个质量非常好的精度非常高的直流标准电源,如果再有可能的话,跟你邻居打个招呼,请你邻居关照一下:此时不要用任何电器(包括电吹风之类),然后在家里悄悄地关起门来做一下A/D转换,不要用示波器了(这个东东摆来摆去多难看,大学老师做工程才用那个东东,许先生不会就是教师的吧),就直接用SETP7在电脑读出来看一看,我跟你许先生打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赌,如果数字波动有超过50或者更多一些,你还可以姓许,但如果数字时不时在数百以上或上千波动的话,就请你私下改一下姓(姓什么无所谓,但不姓许就行,随便你).如何? 如何,哈哈...... 技术交流,大家多发表一下言论!

网友O:
其实上面有个叫"老财"的老兄说得非常中肯,但话又说回来,不是每一家PLC的转换波动都是这样大,有的PLC转换波动很小,而且要老实规则得多,但以本人应用心得来说,SIEMENS的波动就是不"老实",有时是几十有时是数百或上千,即是波动的幅度不基本不一样,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如果哪位大哥用SIEMENS做A/D时能做得很稳定,即直接读出转换的数字很稳定(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请留下联络,一定请教探讨. 多谢!

楼主:
关于楼上说的问题焦点是siemens的AD做的不好,采样回来的数字量波动大。这个波动问题我承认。但是 关于数值波动,如果没有变频器在工作是没有您说的那么大的,这个我在现场也监测到了,并且在电机工频运行时,AD的数字量只有百十个的波动,一般不超过不超过太多的,没有数百或上千的。后来在AD的每个输入端加了共模和差模滤波电容后,数字量的波动就很小了,一般是小于50的(—是不启动变频器的情况下—)。 在加了滤波电容后,AD的波动如果除掉变频器引起的尖峰干扰部分(即在软件滤波后),得到的AD转换的数字量一般在百十个,最多不超过200~300。 示波器“不难看”,重要的是要善于利用工具。 关于变频器的干扰是个突出问题,这个干扰一般在用变频器本身和压力变送器构成控制闭环时,只要信号的接地处理好,是对供水不构成影响的,这一点正象楼上所说。如果做别的用途就需要硬件或软件来做了。 欢迎大家参加讨论。

网友T:
和各位高手比起来,要走的路还很多呀

网友U:
努力吧,我们大家都来学,我才会用梯形图,学历只有,中专

网友G:
这个就到此为止吧,我是一小电工,我有两点建议: 1,PLC中编一段去极值滑动平均值程式。 2,PLC通讯读取变频器中反馈值,我想S7200及DANFOSS均支持RS485吧。

网友V:
我做过的项目中也曾遇到过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问题,现象与徐先生的差不多,经过多次实验最终有效的方法是选择合理的接地点,一般来说模拟量屏蔽层应该在就地良好接地,效果会很明显。其实楼上的说得很对,丹佛斯变频器可以用485口通讯的方式控制,可以免除许多这类干扰。

楼主:
其实啊,这次的干扰没有干扰到变频器的恒压供水,因为压力变送器的信号分2路,一个给变频器做闭环控制,这个没有什么影响,管道压力很稳定!的;另一路给的AD模块用于采样给计算机做数据报表和组态用,这一路的干扰较大,需要软件滤波。 以前做的没有和计算机连接,供水的效果都不错,只要PID参数设置的好,信号接地良好,管道压力就稳定了。

网友W:
楼上的;大家都挺棒的佩服

网友X:
这个问题我也碰过,以前在一个工程中,模拟量进PLC,再通过PROFIBUS-DP模块与主站的PLC连接(从站PLC是S7-200的,主站是S7-400的),结果对主站的工控机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最后我是将模拟量模块及PROFIBUS模块共地就解决了,仅供参考。

网友Y: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作的是一套纺织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在控制柜内有两台变频器,一台是55kw,另一台是2.2kw,每台变频器都接有一个数显表,当2.2kw的变频器运行时数显表工作正常,而55kw的变频器只要一通电(并没有输出),接在2.2kw变频器上的数显表就开始大幅度的波动.请问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本人在FUJI PLC中强烈地遇到,由于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干扰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最终解决的方法如下: 1)与变频器改用RS485方式。 2)现场信号考虑隔离模块隔离,效果不错。

网友Z:
各位行家: 干扰是无处不在,但又必须加以解决,因为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所以要根据不用现实做出不同处理方案。

网友AA(2004-03-10):
将A-、B-、C-、D-和PLC上的24VDC的负极连通即可。

网友AB:
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1.各分公司工控主管 要求:3年以上从业经验,有技术功底和市场意识。能独立进行工程项目操作。 2。各分公司工控技术人员 要求:1年以上从业经验,熟悉PLC程序编制和变频器调试。 以上职位工作地点为各大省会城市,待遇面议,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和培训机会。 联系电话:0754-8739171 联系人:林小姐 许先生 本公司介绍及代理品牌见公司网站 htttp://www.zyd.cn

网友A: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AC(2005-08-11):
各位行家:我在实际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用PLC和变频器结合通过RS485协议来控制14个电机的开停和频率的升降。这样是一个经济型的设计。不知可行不? 谢谢!

网友AD:
呵呵,用zyg供水控制器吧,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因为模拟量数字量都通过了硬件软件滤波,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功能,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网友AD:
调试方便,性能稳定

网友AE:
看到几位的讨论的确是受益非浅哦!

网友AF(2009-04-27):
三菱变频恒压供水,有是压力很稳定,有时候压力波动很大,

网友AF:
首页工控论坛专业论文方案与应用海外文摘使用维修资料下载在线教程自动化培训技术研讨会有奖征文专业图书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 》 变频器供水对模拟量的干扰解决方法? 许连阁 楼主 发帖时间:2003-10-27 20:16: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我的变频给水系统出现变频气的载波干扰到模拟量(用示波器测的),怎解决?有100毫伏的脉冲干扰!谢谢大家
总记录数 56 总页数 2 当前页 2 93 1 2 4: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临沂IGBT模块 51楼 回复时间:2005-8-11 17:41:00 各位行家:我在实际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用PLC和变频器结合通过RS485协议来控制14个电机的开停和频率的升降。这样是一个经济型的设计。不知可行不? 谢谢!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2楼 回复时间:2005-8-11 21:11:00 呵呵,用zyg供水控制器吧,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因为模拟量数字量都通过了硬件软件滤波,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功能,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3楼 回复时间:2005-8-18 7:19:00 调试方便,性能稳定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jim 54楼 回复时间:2005-8-18 9:06:00 看到几位的讨论的确是受益非浅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5楼 回复时间:2005-9-13 13:00:00 up
管理 zl7585 56楼 回复时间:2009-4-27 12:48:48 三菱变频恒压供水,有是压力很稳定,有时候压力波动很大,

首页工控论坛专业论文方案与应用海外文摘使用维修资料下载在线教程自动化培训技术研讨会有奖征文专业图书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 》 变频器供水对模拟量的干扰解决方法? 许连阁 楼主 发帖时间:2003-10-27 20:16: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我的变频给水系统出现变频气的载波干扰到模拟量(用示波器测的),怎解决?有100毫伏的脉冲干扰!谢谢大家
总记录数 56 总页数 2 当前页 2 93 1 2 4: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临沂IGBT模块 51楼 回复时间:2005-8-11 17:41:00 各位行家:我在实际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用PLC和变频器结合通过RS485协议来控制14个电机的开停和频率的升降。这样是一个经济型的设计。不知可行不? 谢谢!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2楼 回复时间:2005-8-11 21:11:00 呵呵,用zyg供水控制器吧,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因为模拟量数字量都通过了硬件软件滤波,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功能,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3楼 回复时间:2005-8-18 7:19:00 调试方便,性能稳定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jim 54楼 回复时间:2005-8-18 9:06:00 看到几位的讨论的确是受益非浅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5楼

网友AF:
首页工控论坛专业论文方案与应用海外文摘使用维修资料下载在线教程自动化培训技术研讨会有奖征文专业图书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 》 变频器供水对模拟量的干扰解决方法? 许连阁 楼主 发帖时间:2003-10-27 20:16: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我的变频给水系统出现变频气的载波干扰到模拟量(用示波器测的),怎解决?有100毫伏的脉冲干扰!谢谢大家
总记录数 56 总页数 2 当前页 2 93 1 2 4: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临沂IGBT模块 51楼 回复时间:2005-8-11 17:41:00 各位行家:我在实际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用PLC和变频器结合通过RS485协议来控制14个电机的开停和频率的升降。这样是一个经济型的设计。不知可行不? 谢谢!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2楼 回复时间:2005-8-11 21:11:00 呵呵,用zyg供水控制器吧,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因为模拟量数字量都通过了硬件软件滤波,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功能,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3楼 回复时间:2005-8-18 7:19:00 调试方便,性能稳定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jim 54楼 回复时间:2005-8-18 9:06:00 看到几位的讨论的确是受益非浅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5楼 回复时间:2005-9-13 13:00:00 up
管理 zl7585 56楼 回复时间:2009-4-27 12:48:48 三菱变频恒压供水,有

网友AF:
首页工控论坛专业论文方案与应用海外文摘使用维修资料下载在线教程自动化培训技术研讨会有奖征文专业图书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 》 变频器供水对模拟量的干扰解决方法? 许连阁 楼主 发帖时间:2003-10-27 20:16: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我的变频给水系统出现变频气的载波干扰到模拟量(用示波器测的),怎解决?有100毫伏的脉冲干扰!谢谢大家
总记录数 56 总页数 2 当前页 2 93 1 2 4: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临沂IGBT模块 51楼 回复时间:2005-8-11 17:41:00 各位行家:我在实际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用PLC和变频器结合通过RS485协议来控制14个电机的开停和频率的升降。这样是一个经济型的设计。不知可行不? 谢谢!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2楼 回复时间:2005-8-11 21:11:00 呵呵,用zyg供水控制器吧,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因为模拟量数字量都通过了硬件软件滤波,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功能,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3楼 回复时间:2005-8-18 7:19:00 调试方便,性能稳定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jim 54楼 回复时间:2005-8-18 9:06:00 看到几位的讨论的确是受益非浅哦!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亦飞 55楼 回复时间:2005-9-13 13:00:00 up
管理 zl7585 56楼 回复时间:2009-4-27 12:48:48 三菱变频恒压

网友AF:
三菱变频恒压供水,有是压力很稳定,有时候压力波动很大,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G(2009-08-13):
我给一个小区按监控 开始挺正常的 可到后来他们有按了一个恒压变频供水器 我们使得是同一个电源 后那个设备一启动 我的视频信号就不正常了 怎么解决啊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