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教HITECH人机界面与LG的PLC型号K80S 和K120S如何通讯?

楼主(2003-10-27):
求教HITECH人机界面与LG的PLC型号K80S 和K120S如何通讯?有谁做过相关的实际案例.请个位大侠多多指教,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2006-03-20):
大家好:
我最近在用pws6600-cs和LG masterk_120sDRT通讯,怎么也通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连线采用Com1-PLC(232通讯,2-7,3-4,5-5),com2-pc,com2的通讯没问题,就是com1-plc的不同,通讯参数试过好多了,就是连不上啊,真郁闷!恳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B:
你将指拨开关5拨至OFF,通讯设置以ADP软件默认的为准,你再检查一下你的通讯电缆。

网友A:
大家好:
我已经调好了,通讯采用com2-plc,(2-2,3-3,5-5),adp选择K200s,其它参数设置一样就OK。啊呀,终于松口气,这问题困扰我3天啦!

网友C:
楼上的这位:通讯为什么不采用 PLC 上(4,7,5)的 RS232 通讯口呢?采用(2,3,5)把编程口给占了,调试起来多不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