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03-10-28):
有个项目用伺服电机来控制油门,油门驱动发动机运转。用踏板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来实现。现在有3个问题请教:1,从踏板经传感器来的信号,到单片机内处理,然后经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请问这里的伺服电机及其驱动控制器选择什么样的性能较好??2.要实现2台发动机的同步远行,用全闭环来实现,用PID来调节转速,用更好的办法吗?比如专用的同步控制器。3.麻烦有实践经验的高手,帮忙列出系统的构成和开发思路。甚是感谢。

网友A:
仁兄是否考虑过用一块伺服控制卡来处理这个问题呢?至于第一个问题你的要求是什么呀?根据具体要求选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B:
1 从你说的来看,要求的电机应该功率不大,小功率电机松下伺服不错;2 同意楼上的兄弟所言:加一个运动控制卡能较好的完成要求动作;3 主要工作还是在上位机方面,这个工作还是要具体项目工程师自己完成了 davidtigers@hotmail.com

楼主:
2、3楼的朋友伺服的运动控制卡都能实现什么功能呢? 还有上位机中,控制伺服电机的什么处理器比较好些,单片机、PLC、DSP……?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要实现全闭环控制,伺服运动控制卡能实现吗,不能的话,怎么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