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一下pci9113A的引脚问题

楼主(2003-10-28):
PCI9113A的D-37型共有5个IGND,如果采用单极输入一个模拟量(如通道0),一端接通道0(AI0),另外一端接五个IGND中的哪个,是否随便哪个都可以。 还有,三个计数器中一个可以用作event count,那就是说能够对外部事件进行记数,即如需要对外部事件进行记数,则需要另外一个connector插到计数器上,是不是?如果是,那买的时候是否提供了这个connector

网友A:
5个IGND是相通的,所以接哪一个都可以。三个计数器理论上有一个用户可以自己使用,但PCI-9113并未在接线端子上提供记数器引脚,也没有另外的connector,所以实际上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