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新生小问:调用F313指令出现PLC错误

楼主(2003-10-28):
我用的是FP0-C14RS。为什么我一调用F313指令运行时就会出现PLC错误,望各位前辈不赐教。

网友A(2004-04-01):
F313是浮点除法指令,FP0系列都可以使用。请详细说明错误情况。

网友B(2006-07-21):
是不是出现运算错误?

网友C:
必须先把要计算的数转换成浮点数后才能计算。不然就会出错。

网友D(2006-09-18):
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E(2006-10-20):
数据类型错误

网友F(2008-04-25):
注意一下分母是否有为零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