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流量,压差和阀门开度的关系?

楼主(2003-10-28):
请问流量,压差和阀门开度的关系的计算公式?或者是流量与压差的关系式?

网友A:
我需要蝶阀的开度与流量的关系图或公式,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长,你如果有空可以到中国调节阀网(www.control-valve.cn)看看,那里对调节阀的计算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还有关于调节阀方面的书籍中一般都有调节阀计算章节,如明赐东先生编写的《调节阀计算 选型 使用》

网友B:
蝶阀的开度与流量的关系图我这里到是有,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我的QQ是102996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