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碰到的接线问题,急。谢谢

楼主(2003-10-28):
设计中碰到的接线问题,急。谢谢 请问各位高人,使用24vDC供电的变送器,电源和信号可不可以使用一根多芯电缆。电缆长度100m以下。有没有啥实际应用经验呀。 不知道有没有啥规范要求,我只查到以下一条: 工业计算机监控系统抗干扰技术规范 3.0.2同一根多芯电缆中,只允许传送同一类信号;交流供电的变送器的信号和电源不得用同一根多芯电缆传送。 另外同一类信号怎样理解?电流、电压、模拟、数字???

网友A:
没有问题,最好是采用电流信号传输.

网友B:
可以,电流传输没问题 13355335023

网友C:
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