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一个问题:在电力系统中什么叫馈电??????

楼主(2003-10-28):
(无正文)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我可以给你答案.其实很简单:馈电也就是输电给用户,通常所说的馈电柜,就是出线柜.一个供电系统一定有进线柜,它是用作引进电源!经过处理后!就从出线柜引线出给用电户或变压器!这时就叫馈电柜!

网友B:
馈电既分支电源!

网友C(2004-04-07):
馈电传感器用什么元件做传感元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