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构建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及速度反馈控制?

楼主(2003-10-28):
请教如何用simatic s7-200的PLC构建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及速度反馈控制?

网友A:
我的想法是PLC+变频器控制,其中PLC要用到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转速反馈信号送输入模块,输出模块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另用一个节点控制正反转,不知行否,共同探讨。

网友B:
采用可逆的直流调速器,给定正反电压信号即可

网友C:
我认你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一个测速电机与一个给定电压作比较,这个方法省钱!

网友D:
选用四象限运行的直调速器,一般有旋转编码器或测速电机反馈的形式,不复杂的话不用s7-200